232转485的一个小问题

楼主:
   我现在手头有一个云台控制器,本来是可以在电脑上由232对云台进行控制。这个东西移交给我的时候就不可以用电脑控制了,但是在控制盒的里用手动按钮还是可以控制云台转动的。这说明问题出在电脑232出来到单片机获得数据之间的某个地方。单片机里用的是485总线。
   目前采用的485跟232之间的转换时这样的:没有什么转换电路,直接将485+,接232口的4脚,485-接232的5脚。感觉这样接有问题,所以请教高手。 是不是要改成这样?485+接232口的2脚,485-接232的3脚。

网友:
485电平和232电平都不一样,你不用转换芯片肯定不行的,要么你可以直接把单片机的TTL电平转换成232电平,把485给省了算了,不过通讯距离会比485短很多

网友:
我现在拿到东西就是这样啊,我也很不解。 就是用两根线直接接到一个232的转接口上

网友:
估计这东西,根本就不是232或者485之类的.

232是电平,485是差分对,但是刚开始接触的伙计见到DB9就当232,不想想,就拿当普通的线连接罢了

网友:
转换是得做的。。。

够牛的就自己搭,像我这种没水平的就只有用现成的芯片

但是要注意,485是半双工的

网友:
是半双工的 通过485+ 485-接到DB9的两个脚上 然后连在电脑的232口上 东西就是这样的 现在我只是想知道DB9接哪两个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