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 访问pc上的共享文件的问题。

楼主(2010-04-08):
wince 访问pc上的共享文件的问题。
最近要做一个ce设备访问pc上的共享文件,添加了Windows Networking API/Redirector,也添加了ftp server和telnet server。在pc上用ie可以用ftp访问到ce设备上的文件,通过ping也能拼通。在ce上使用net use命令却不行。
照着网上一篇文章(http://social.microsoft.com/Forums/zh-CN/windowsembeddedcezhchs/thread/8df170e5-8165-48c7-a749-834977b835b7)的设置。net use a \\dell-01\\share /user:guest;
把dell-01改成我的pc机的名字,share为共享文件名,其他都不变,结果还是提示错误,想知道还需要添加什么组件,应该怎么操作呢?
server
share
wince
windows
WindowCE

网友A:
这个我也想搞,结果不知道如何下手,郁闷。

网友:
这个问题已经搞定了,不过又有新问题了,就是我这个是在控制台程序输入命令来设置的,需求是自动搜索局域网的pc,然后自动映射所有共享目录,有没有什么好方法介绍或实现啊?

网友B:
晕啊,还没人来回答,我自己顶一下,目前打算做个批处理,但是呢,自动搜索局域网的pc不知道用什么函数

网友C:
楼主是要在WinCE下实现类似于网上邻居的功能?

网友D:
是啊,实现网上邻居的功能,就是连接上局域网后就自动搜索电脑,最好能自动搜索共享的文件和文件夹,不知道这样能不能实现,有没有做过这方面的呢?

网友E:
也想知道怎么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