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3C2440 Wince5.0 ActiveSync无法同步

楼主:
使用同一个Eboot,开发板上下ce4.2的nk可以同步,说明硬件没问题

ce5.0如下配置

PB添加了以下组件
end user ActiveSync
shell Network end user
RAS/PPP
TAPI2.0 Unimodem
USB Fuction Seriel

USB Fuction Controller 驱动使用三星原版

注册表按一下设置
[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BuiltIn\SC2440USBFN]
   "Dll"="sc2440usbfn.dll"
   "Prefix"="UFN"
   "Priority256"=dword:64
   "IoBase"=dword:B1200000
   "IoLen"=dword:1000        ; Use one page
   "Irq"=dword:19
   "BusIoctl"=dword:2a0048
   "IClass"=multi_sz:"{E2BDC372-598F-4619-BC50-54B3F7848D35}=%b","{6F40791D-300E-44E4-BC38-E0E63CA8375C}=%b"

[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USB\FunctionDrivers]
   "DefaultClientDriver"=- ; erase previous default
   "DefaultClientDriver"="Serial_Class"

[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USB\FunctionDrivers\Serial_Class]
   "FriendlyName"=LOC_USBFN_SERIAL_NAME
   "idVendor"=dword:0547
   "Manufacturer"=LOC_USBFN_SERIAL_MANUFACTURER
   "idProduct"=dword:2720
   "Product"=LOC_USBFN_SERIAL_PRODUCT
   "Index"=dword:5

[HKEY_CURRENT_USER\ControlPanel\Comm]
        "Cnct"="`USB"

#include "$(_TARGETPLATROOT)\Files\rasbook.reg" 建立了名为`USB的连接

USB Fuction Controller 驱动中的ISTMain函数
在启动时usb device中断响应了两次,之后再插拔USB一点反应都没有,PC端一直提示无法识别的USB设备

麻烦哪位高人在ce5.0使用USB Fuction Controller/client方式成功实现同步的
请给点提示,说明一下具体实现方法
或者把usb function controller驱动和注册表设置发到我邮箱
yangyong9608@163.com 感谢感谢!!

网友:
4.2和WinCE5.0的同步的驱动可能不一样,
很早以前在2410下也碰到类似的问题。

网友:
是不一样
4.2就是实现了一个usb转uart的驱动
5.0这个有了mdd pdd的架构了,先是function controller 之后才是 function client

昨天折腾了一天,现在发现启动时候那两个中断不插usb线也会触发,感觉还是function controller的驱动有问题,等待高人出现,paol_chao和gooogleman都去哪了?不做技术,自己创业去了?呵呵

网友:
对了,我把4.2的function驱动挪到5.0试了一下,中断用的静态映射
插入usb线会触发一次中断,之后就没动静了
拔出usb线没有中断触发

这是什么原因呢,4.2的nk在插入和拔出时都会有中断触发的,驱动是一样的,真是奇怪了

网友:
MARK,以前配到过,没仔细想过

网友:
居然沉了,高手都去哪了?
返回USBDUIR_RESET是PC的问题,换了USB口就返回RX_INTR了
但是DMA部分还需要静态映射一下,估计今天能搞定4.2的驱动在5.0下用了

5.0带的function驱动还是不好使,谁有调好的发给兄弟吧,谢谢了

网友:
没人理啊,问题太低级?

5.0那个function controller驱动就是有问题,ep的中断都给clear了,居然没恢复,怪不得没中断呢

也不知道同事都是从哪找的驱动,午饭前再没人给我传驱动就只能自己动手改了,唉

网友:
完,看错了

EnableEndpointInterrupt提供使能中断的接口了

我还是仔细看看再回复吧,免得再丢人

网友:
5.0的BSP里面的IRQ-到-Sysintr 是动态申请的,所以,如果你还是用的4.2的OAL,那么这一部分就要更换了,要静态指定,
建议吧MDD的代码 copy到BSP下,然后打开所有的打印函数,自然知道哪里卡主了!

网友:
4.2移植到5.0的function驱动里

DMA传输的v_pDMAregs->rDCDST3一直是0,造成死循环了

我打印了所有的DMA3的寄存器,跟4.2的一模一样,就是DMA不传输数据,真是郁闷死了

有哪位遇到过类似问题吗?

网友:
被逼无奈放弃了DMA,直接用USB EP4的FIFO把数据给读取了,同步是同步上了,可就是纳闷,为啥DMA不好使呢,问了几个人,都没碰上过这样的事儿,我把寄存器设置贴上,麻烦各位给看看

USB的

*(volatile BYTE *)&pHWHead->pUSBCtrlAddr->EP4DTL=USBD_GLOBALS_BUF_SIZE&0xff;
        *(volatile BYTE *)&pHWHead->pUSBCtrlAddr->EP4DTM=(USBD_GLOBALS_BUF_SIZE>>8)&0xff;
        *(volatile BYTE *)&pHWHead->pUSBCtrlAddr->EP4DTH=(USBD_GLOBALS_BUF_SIZE>>16)&0x0f;

        *(volatile BYTE *)&pHWHead->pUSBCtrlAddr->OCSR2=
        *(BYTE *)&pHWHead->pUSBCtrlAddr->OCSR2 | (BYTE)EPO_AUTO_CLR /*| EPO_OUT_DMA_INT_MASK*/;
        //AUTO_CLR(OUT_PKT_READY is cleared automatically), interrupt_masking.

        *(volatile BYTE *)&pHWHead->pUSBCtrlAddr->EP4DU=0x01; //DMA transfer unit=1byte
        *(volatile BYTE *)&pHWHead->pUSBCtrlAddr->EP4DC=UDMA_OUT_DMA_RUN|UDMA_DMA_MODE_EN;

DMA3的

v_pDMAregs->DISRCC3 = (1<<1)|(1<<0);                   //src=APB, srcAddr=fixed
        v_pDMAregs->DISRC3 = REAL_PHYSICAL_ADDR_EP4_FIFO; //srcAddr=EP4_FIFO
        v_pDMAregs->DIDSTC3 = (0<<1)|(0<<0);                   //dst=AHB(memory),increase,

#if (DRIVER_GLOBALS_PHYSICAL_MEMORY_START<0xA0000000 || DMA_BUFFER_BASE<0xA0000000)
        GENERATE_ERROR
                           //The above two address should be non-cacheable area.
#endif

        realPhysicalAddr_UsbdRxBuf = \
                (ULONG)&((DRIVER_GLOBALS *)DRIVER_GLOBALS_PHYSICAL_MEMORY_START)->usbd.usbdRxBuf \
                - DMA_BUFFER_BASE + DMA_PHYSICAL_BASE;
        //USBDMSG( 1, (TEXT( "[USBD:RPA_URxBuf=%x]"),realPhysicalAddr_UsbdRxBuf) );
        //Real physical address of usbdShMem->usbdRxBuf

        if(bufIndex==0)
        {
                   v_pDMAregs->DIDST3=realPhysicalAddr_UsbdRxBuf+0+bufOffset;
        }
        else
        {
                v_pDMAregs->DIDST3=realPhysicalAddr_UsbdRxBuf+(USBD_GLOBALS_BUF_SIZE/2)+bufOffset;
        }

           v_pDMAregs->DCON3=(USBD_GLOBALS_BUF_SIZE-bufOffset)|(1<<31)|(0<<30)|(1<<29)|(0<<28)|(0<<27)|(4<<24)|(1<<23)|(1<<22)|(0<<20);
        //handshake,requestor=APB,CURR_TC int enable,unit transfer,
        //single service,src=USBD,H/W request,no_autoreload,byte,CURR_TC

        v_pDMAregs->DMASKTRIG3=(1<<1);        //DMA 3 on

DMA3的寄存器的值打印出来都是跟4.2里面一样的配置,可就是DCDST3 DSTAT一直是0

REAL_PHYSICAL_ADDR_EP4_FIFO明明都有数据到了,DMA就是不拷贝,不用DMA直接读就正确了,郁闷啊

网友:
这份BSP放在我这两年了,一直没怎么改过,本来就想把function controller驱动加上,没想到整这么麻烦

周一开始调那个function controller驱动,那个驱动中断还没触发呢,唉~~

有高手路过给讲讲吧

网友:
菜鸟飘过,友情帮顶!

网友:
自己顶一把,DMA不工作的问题还是没有解决,盼望有人能参与

网友:
可以说你usb Function的问题,昨天我还在为这个苦恼呢?你找个好的bsp改下吧!我的现在好了!

网友:
重新建个工程,再NK

网友:
xuefeng_baggio兄弟能否将你的function driver发到我邮箱呢?

yangyong9608@163.com,我的cpu是S3C2440的

帮个忙吧,谢谢

网友:
已经发给你了!你看看行不行!

网友:
感谢兄弟的帮助,邮件已收到,我试一下,稍后回复你

网友:
晕死,对比了一下,兄弟的源码与我BSP中的是一模一样的,呵呵

我这现在的问题是插入USB线,中断没有触发

网友:
fuction client的组件和mass storage的组件我都试过了,注册表也做了相应的修改

郁闷,都是中断不触发,至少中断应该触发才是啊,我一会再多输出些调试信息看看吧

这份驱动中没有看到任何使能ep中断的代码,xuefeng_baggio兄弟的驱动在自己的BPS中好使?

网友:
我问你的bsp是动态中断申请还是静态??你要好好看看!我的肯定是行的!我移植的是2440官方的bsp!

网友:
动态和静态结合的,像网卡声音的驱动就是静态申请的,USBD是动态的,我用4.2移植的驱动已经跑通了

网友:
不管动态还是静态,OEMInterruptHandle里面应该都能看到USBD被触发的,我现在就是OEMInterruptHandle函数里都没有反应

麻烦把你注册表的设置也发给我可以吗?谢谢

网友:
Active下也有UFN1 和COM5了,就是插上USB线没有中断触发,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
Function驱动的ISTMain函数里使能了EP0的中断

但是我系统启动没插USB线中断就触发了两次,之后再插上USB线中断也不来了

我再看看HandleUSBEvent里究竟走到哪去了,上午把USB Client和Controller整个看了一遍,大概知道驱动是什么结构了

xuefeng_baggio兄弟怎么不来了?帮人帮到底吧,呵,谢谢啦

网友:
UFN_Init
pContext->pUfnBus = new CUfnBus(pszContext, pContext);
pContext->pUfnBus->Init
//这里不知道总线驱动如何调用的BusIoControl
"BusIoctl"=dword:2a0048
CUfnBus::PostInit
dwRet = GetDefaultClientName(szClientName, dim(szClientName));
dwRet = CreateChild(szClientName, &pDevice);
CUfnBusDevice *pDevice = new CUfnBusDevice
pDevice->Init
DeviceFolder::Init()
//编译SerialUSBFn的时候使用了-DUSE_NEW_SERIAL_MODEL定义
//SerialUSBFn导出了一堆COM_XXX函数
源码Cserpdd.cpp (e:\ce60\public\common\oak\drivers\serial\serpddcm)
COM_INIT
SerInit
CSerialPDD * CreateSerialObject
pSerialPDD = new USBSerialFn(lpActivePath,pMdd, pHwObj);
pSerialPDD->Init()
CUsbFn::Init()
UfnInitializeInterface
fSuccess = BusChildIoControl(hBusAccess, IOCTL_UFN_GET_CLIENT_DATA_EX, &ucd, sizeof(ucd));
GetClientFunctions
UfnMdd_RegisterDevice
pdescClient = new CDescriptors;
CDescriptors::RegisterDevice
dwRet = pContext->PddInfo.pfnRegisterDevice(
UfnPdd_RegisterDevice
fErr = ActivateChild(m_szClientBusName);

UFN_MDD_INTERFACE_INFO MddInterfaceInfo = {
        UFN_PDD_INTERFACE_VERSION, &UfnMdd_Notify
    };

dwErr = UfnPdd_Init(pszContext, pContext, &MddInterfaceInfo, &pContext->PddInfo);

在CUsbFn::Init()已经调用
StartUSBFunction
******dwRet = m_pUfnFuncs->lpStart(m_hDevice, DeviceNotifyStub, this,  &m_hDefaultPipe);
UfnMdd_Start
dwRet = pContext->PddInfo.pfnStart(pContext->PddInfo.pvPddContext);
UfnPdd_Start
启动IST_MAIN

初始化之后插入USB线之前,只有IST_MAIN中使能了SusPend Mode 和 EP0的中断
系统启动,插不插USB线USB_SUSPEND_INTR都会触发两次
插入USB线,中断就是没反应,ep0中断不触发

HandleUSBEvent
UfnMdd_Notify
UFN_MSG_SETUP_PACKET:
UFN_MSG_PREPROCESSED_SETUP_PACKET:
ProcessRequest

//整个USBFN代码里只有ProcessSetConfiguration函数发出了UFN_MSG_CONFIGURED的通知
//而pdd的driver里没有发现设置udr为USB_REQUEST_SET_CONFIGURATION的位置
//不清楚如何才能触发CableAttached
//如果有通知了,应该走下面
USB_REQUEST_SET_CONFIGURATION
ProcessSetConfiguration
SendDeviceNotification(pContext->lpDeviceNotify, pContext->pvDeviceNotifyParameter, dwMsg, dwParam);
DeviceNotifyStub
CUsbFn::DeviceNotify
UFN_MSG_CONFIGURED
CableAttached
OpenBulkIn
OpenBulkOut
OpenInterruptIn
CUsbFuncPipe::OpenPipe
m_pUfnFuncs->lpOpenPipe
UfnMdd_OpenPipe  pPipe = FindPipe(pContext, dwEndpointAddress);
dwRet = pPipe->Open(pContext->Speed, NULL);
CPipeBase::Open
UfnPdd_InitEndpoint

网友:
快沉底了,顶起来,大家帮帮忙吧

网友:
现在是系统启动,插不插USB线USB_SUSPEND_INTR都会触发两次
启动之后插入USB线,中断就是没任何反应,ep0中断不触发

网友:
不好意思!最近忙自己的驱动没时间看!你问题解决了吗?现在什么问题呢??

网友:
现在还是系统启动,插不插USB线USB_SUSPEND_INTR都会触发两次
启动之后插入USB线,中断就是没任何反应,ep0中断不触发

昨天我在ISTMain里面屏蔽了USB_SUSPEND_INTR模式的中断使能
结果系统启动时插不插USB线都仍然会自动触发一次中断,此时返回的
BYTE bEpIrqStat = ReadReg(pContext, EP_INT_REG_OFFSET);
BYTE bUSBBusIrqStat = ReadReg(pContext, USB_INT_REG_OFFSET);
bEpIrqStat和bUSBBusIrqStat 都是0 ,我就纳闷了,为啥中断来了它俩还都是0呢

而且是系统启动还没插usb线就来中断了,启动之后插入usb线反而不来中断

可把我郁闷坏了,不知道从哪下手了,寄存器我用应用程序读取了,配置也都是正确的

网友:
pVMem = (BYTE *)pVMem;
pHWHead->pUSBCtrlAddr=(volatile struct udcreg *)((BYTE *)pVMem + 0x140); // offset

bMapReturn = VirtualCopy( pVMem+PAGE_SIZE,
                (LPVOID)IOP_BASE,
                PAGE_SIZE,
                PAGE_READWRITE | PAGE_NOCACHE );
if (!bMapReturn)
{
        err = GetLastError();
        DEBUGMSG(1, (TEXT("Virtual Copy: IOP SPACE FAILED\r\n")));
}

pHWHead->pIrqCtrlAddr=(volatile IOPreg *)(pVMem+PAGE_SIZE);

bMapReturn = VirtualCopy( pVMem+PAGE_SIZE,
                          (LPVOID)CLKPWR_BASE,
                          PAGE_SIZE,
                          PAGE_READWRITE | PAGE_NOCACHE );
if (!bMapReturn)
{
        err = GetLastError();
        DEBUGMSG(1, (TEXT("Virtual Copy: CLKPWR SPACE FAILED\r\n")));
}

pHWHead->pCLKPWR = (volatile CLKPWRreg *)(pVMem+PAGE_SIZE);

4.2的usbdevice驱动力的这段代码是不是写得有问题啊,我这两份BSP都是这么写的,问题调了好几天了,还是没搞定

网友:
问题解决了,BSP在一个很隐蔽的地方改动了MISCCR寄存器的配置,导致了一系列的奇怪问题

如果同步中发生619错误,把下面那两项加上就行了
[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USB\FunctionDrivers\Serial_Class]
   "idVendor"=dword:0547
   "idProduct"=dword:2720
或者改pc端的inf文件

连不上也有可能是设备方的时间不对,pc端activesync又选择了同步时间

结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