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上SD卡的奇怪现象!!!

楼主:
遇到个奇怪的问题,wince系统在拔出SD几秒钟内,所有操作SD的函数都会阻塞。期间触屏上的按钮也要过几秒钟才响应。那位同行知道原因啊?
万分感谢!

网友:
SD卡拔出,还操作SD卡,当然会出现问题啦

触屏不响应,是你应用的实现机制不好。如果将对操作的响应放在线程中,应该不会出现触屏不响应的情况。

网友:
91兄,但是在桌面环境下,拔出SD马上点击“我的设备”,也会出现相似的情况啊。所以不是应用的实现机制不好啊~~~~~

网友A:
是有这个现象,系统拔出SD卡后会延时一段时间才向应用发送卸载设备消息
可以把注册表中的 PnpUnloadDelay 改小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有这个现象,系统拔出SD卡后会延时一段时间才向应用发送卸载设备消息
可以把注册表中的 PnpUnloadDelay 改小一点

这个值可以改到多小呢?我的是3S

网友:
可以修改到毫秒级别的,比如300ms

网友:
谢谢,先试试再说

网友:
应该可以了
我们都是200ms

网友:
没遇到过,mark 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有这个现象,系统拔出SD卡后会延时一段时间才向应用发送卸载设备消息
可以把注册表中的 PnpUnloadDelay 改小一点

说过了,把这个值改小,只是对挂载SD卡速度有影响,拔出SD卡时,阻塞大概7秒钟的现象还是存在啊!!?

网友:
不是说过,是我试过了,拔出SD阻塞现象还是存在。

网友:
顶顶。黄瓜。
你找到拔出的代码,自己改代码吧。呵呵。

网友:
跟踪一下你的卡插拔处理代码
有些可能是有几百毫秒,但是7秒不太可能

网友:
有些时候,如果在读写卡上文件的时候 拔卡,CE系统也会down 机。
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

网友:
http://www.eggheadcafe.com/software/aspnet/29400373/sd-card-removal-during-wr.asp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