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伟福V8仿真器仿真通过的程序为什么烧片后不正常工作

楼主(2010-06-20):
用伟福V8仿真器仿真通过的程序为什么烧片后不正常工作
各位高手您好:
我用伟福V8L配H8X5X仿真头,仿AT89C2051,用汇编语言编了一个通过串行通讯设置分频系数,用T0定时器工作在自动重装方式下工作,定期检测编码器输入状态,并根据分频系数输出脉冲。用仿真器调试并运行通过,写片后发现,不能正常输出脉冲,经检查,串行通讯程序执行正常,问题可能是出在等待定时器TF0时,没有等到TF0=1,没有执行定期采集处理程序造成。而用仿真头运行时一切正常,请各位老师指教!
此致
礼!
工作
仿真器
程序

网友A:
先检查已下烧录的地址试试,用仿真器看看程序写进去了没。我们经常就是写到一个未知区域去了

网友B:
我觉得是硬件电路的原因吧
我又一次就是仿真时,电路完全正确,但是实际电路中就是不对,最后调试发现是硬件电路的问题

网友C:
晶振电路,复位电路,波特率,

网友D:
我也怀疑硬件电路有问题,用示波器看晶振输出是一条直线,但串联输出的后级两个单片机工作正常,5个芯片公用一个复位电路,晶振串联,频率不会有问题,我到是担心晶振输出幅度和稳定,用手动复位也不正常,后将主芯片震荡与第二个分别各用一个晶振,问题依旧,有没有集震荡和复位于一体的集成电路,可以输出比较强的时钟信号,是否能够解决以上问题?请赐教!

网友E:
震荡电路和复位电路重点查查,涉及到驱动外设的情况也要考虑,因为仿真器的引脚驱动外设能力强,实际单片机就没那么强,这也是仿真器和芯片的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