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NDIS问题

楼主(2010-03-05):
RNDIS问题
我将usb设备口切换到rndis功能下。
更新了同步软件后系统自动安装了驱动。
但是,每次wince重启PC才能发现wince,通过插拔usb线没有效果。
另外,驱动有问题,启动不了,错误码(10)。
更新驱动发现同步软件的目录下没有*.sys文件,只有inf文件,系统不识别。
还是说驱动不是放在同步软件的目录下的。
有时驱动好像,但是我无法设置它的地址,在控制面板中打不开。
哪位大侠做过这方面的研究,帮帮忙。谢谢了。
软件
问题
控制面板
wince

网友A:
.sys文件通常是放在WINDOWS\system32\drivers里边

网友B:
Veabol大哥:现在网卡能打开设置地址了,不过启动一直失败,到底怎么回事?一直显示禁用。

网友:
还没研究RDNIS,过段时间可能会研究研究WIFI的

网友C:
打酱油,路过,顶一把

网友D:
顶起来,驱动搞了一天,一直就是不太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