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CE API函数 Findwindows重复执行的问题?

楼主:
我在windows ce中设计一个程序间发消息的程序。就是一个程序向另外一个程序发送消息,通知它可以读取信息了。
但是程序在下面遇到难题,希望知道的朋友帮助,多谢了!!!

……
// findwindow 是api函数
[DllImport("coredll.dll")]
        private static extern IntPtr FindWindow
        (
            string lpClassName,
            string lpWindowName
        );
……
public void  SendMessageToPlc()
        {
            IntPtr hwndPlc = IntPtr.Zero;
            hwndPlc = FindWindow(null,"UserDefineMessage"); //找userdefinemessage的窗口

           if(hwndPlc!=IntPtr.Zero)
            {
                // 发送消息
                SendMessage(hwndPlc, MY_MESSAGE1, 120, 220);
            }
        }

现在的问题是如果我打开UserDefineMessage的窗口(是另外一个程序的),那就能正常工作,如果我关闭另外那个程序
本程序执行到这里以后,就在 “hwndPlc = FindWindow(null,"UserDefineMessage");”这里重复执行,按f11也跳不到下面的句子。
那位高手知道哪里出问题了吧!请赐教!

网友A:
在CE下,至少应该使用hwndPlc = FindWindow(null,L"UserDefineMessage");

Unicode编码!!!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CE下,至少应该使用hwndPlc = FindWindow(null,L"UserDefineMessage");

Unicode编码!!!

不用加“L”也没有问题啊!难道我的重复执行是这个问题,我去看看!

网友B:
你的代码没有问题,我这可以正确执行。建议你新建个简单的工程试下

另外,和unicode没有关系,如果你没有指定MarshalAs属性, string默认会marshal成UnmanagedType.LPTStr, 所以你这里应该是marshal成LPWSTR。 你可以在MSDN里搜“Default Marshaling for Strings”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代码没有问题,我这可以正确执行。建议你新建个简单的工程试下

另外,和unicode没有关系,如果你没有指定MarshalAs属性, string默认会marshal成UnmanagedType.LPTStr, 所以你这里应该是marshal成LPWSTR。 你可以在MSDN里搜“Default Marshaling for Strings”就知道了。

谢谢这位朋友。我再测试一下,我也发现我的代码没有多大的问题!

网友:
以前的代码还是出问题,不能用。所以改变了一下思想。
既然获取这个窗口的句柄有问题,那我就想在获取之间来个判断以下是代码:
C# code
  public void  SendMessageToPlc()
        {
            IntPtr hwndPlc = IntPtr.Zero;
            IntPtr hMutex;
            int kk = 0;
            hMutex = CreateMutex(null, false, "UserDefineMessage"); //判断是
            kk=GetLastError();

            if (kk== ERROR_ALREADY_EXISTS)  //ERROR_ALREADY_EXISTS是常量183
            {
                hwndPlc =FindWindow(null, "UserDefineMessage");

               if (hwndPlc != IntPtr.Zero)
                {
                    SendMessage(hwndPlc, MY_MESSAGE1, 120, 220);
                }
            }

        }

可是还是出了以前的问题,本来的话,如果窗口没有打开,GetLastError()应该返回的不是183,
可是程序执行第一次好的,第二次以后就不行了。会返回183了,这样的话,就回到原来的问题了。
如果窗口没有打开,就停在hwndPlc =FindWindow(null, "UserDefineMessage");不断的执行这句
代码。
高手救救我啊!

网友B:
有意思,你新建一个简单的可以重现的工程,然后发给我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意思,你新建一个简单的可以重现的工程,然后发给我看看

好的,我把就是检查这个功能的源代码贴上来了!
希望能够帮我!
怎么给你源代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