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请问TLP627次级是否可以接24V直流呢,输入端TTL电平是否可以驱动

楼主:
如题,因为需要控制24V直流考虑TLP627,负载大概1-5K,不知道是否可以实现

输入端想用TTL控制,电阻1.1K,不知道有没有大了

多谢啦

网友:
没有人么。。。我自己顶,不要沉。。。

网友:
门都没入,就可以搞设计了,

哈哈,楼主真棒!!

网友:
?CHARACTERISTIC         SYMBOL                 UNIT
TLP627         TLP627-2 TLP627-4
LED         Forward Current         IF         60         50         mA
Forward Current Derating         ΔIF /°C         ?0.7(Ta≥39°C)         ?0.5(Ta≥25°C)         mA /°C
Pulse Forward Current         IFP         1(100μs pulse,100pps)         A
Power Dissipation         (1 Circuit)         PD         100         70         mW
Power Dissipation Derating (Ta≥25°C,1 Circuit)         Δ PD /°C         -1.0         -0.7         mW /°C
Reverse Voltage         VR         5         V
Junction Temperature         Tj         125         °C
DETECTOR         Collector-Emitter Voltage         VCEO         300         V
Emitter -Collector Voltage         VECO         0.3         V
Collector Current         IC         150         mA
Collector Power Dissipation         (1 Circuit)         PC         150(*300)         100         mW
Collector Power Dissipation Derating         (Ta≥25°C,1 Circuit)         Δ Pc /°C         -1.5(*-3.5)         -1.0         mW /°C
Junction Temperature                 Tj         125         °C

网友:
我是不懂啊,如果用TLP627-4的话

输入端电阻100欧就可以么,IF 是不能超过50mA 还是需要50mA 才能使三极管导通啊

但是Current Transfer Ratio : 1000%(Min) 和 Ic 150mA 怎么看

次级电流是怎么算的呢

网友:
IF tye 16mA max 25mA

R=300欧可以了吧

但是次级电流应该怎么算啊 不懂,求教!!!

网友:
因为次级应该是24V或48V电压

负载1-5K左右,电流范围从5mA到50mA,可不可以实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