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wince5.0拔GPRS,打电话,发送接收短信

楼主:
最近一家公司要求我把我原来在MOBILE的程序移植到他们的设备上,现主要是这三个方面不大清楚怎么移植,没做过wince5.0,不知是否要向他们要除了设备之外的材料?怎么实现

网友A:
不容易,因为CE5.0下没有RIL

网友:
通过串口写AT指令~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容易,因为CE5.0下没有RIL

听说打个补订就有了,91兄,你们RIL开发完成了?!!

网友:
看要实现什么功能,如果功能比较简单,如打电话/SMS等,只用AT命令就可以的

但如果要实现上网功能,则有一定的难度.

我没有在CE5.0下使用过RIL,所以不清楚.

网友:
我看5.0不是也支持TAPI吗?我MOBILE用的是TAPI开发的,为何要用AT或RIL?

网友:
上网就做过,电话没有哦

不用AT命令吧。拨号。呵呵。

网友:
我做了一个wince5上的CDMA拨打电话,和发送短信的程序,就是使用AT指令做的,主要就是多串行口进行操作。   拨号上网应该使用RAS的比较多。  但是听说在中国的标准里,好像只有两种A和B,A打电话发短信的时候不能够上网B能够打电话也能够上网。   是通过两个串行进行操作的。    祝你早日成功。

网友:
AT指令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