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AVRmega16d单片机的简易频率测量仪

楼主:
这是学校给的课题 搞很久了还是有错误 谁能帮帮忙修改一下啊

#include
#include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CON 1000
uchar Flag=0;

//uchar Table[20]={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
//               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uchar Table[20]={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
                 0x80,0x90    };
uchar Data[4]={0,0,0,0};
uint CNT1;
uint CNT2;
uint CNT=100;

void DelayMs(uint i)
{
   uint j;
   for(;i!=0;i--)
       {
          for(j=2000;j!=0;j--){;}
       }
}
void Pre_Display()
{
   uchar i;
   for(i=0;i<16;i++)
   {
      PORTB=0x00;
      PORTA=Table[i];
      DelayMs(100);
   }
}

void Display(uchar *p)
{
   uchar i,sel=0x08;
   for(i=0;i<4;i++)
   {
      PORTC=~sel;
      PORTA=Table[p[i]];
      DelayMs(2);
      sel=sel>>1;
   }

}
void HZ(uint i,uchar *p)
{
      uint TEM;
      p[0]=CON/i;
      TEM=CON%i;
      TEM=TEM*10;

      p[1]=TEM/i;
      TEM=TEM%i;
      TEM=TEM*10;

      p[2]=TEM/i;
      TEM=TEM%i;
      TEM=TEM*10;

      p[3]=TEM/i;

}

void Init_IO()
{
      DDRA=0xFF;
      PORTA=0xFF;
      DDRC=0xFF;
      PORTC=0xFF;
      DDRD=0x00;
      PORTD=0x00;
}

void Init_Timer1()
{
    TIMSK=TIMSK|0x20;
    TCCR1B=0x82;
    TIFR=0x20;
    SREG=SREG&0x7f;
}

void main()
{
   uchar i;
   uint TEMP;
   Init_IO();
   PORTA=0xff;
   PORTC=0xf0;
   DelayMs(300);
   PORTC=0xff;
   Pre_Display();

   PORTC=0xff;
   Init_Timer1();
   while(1){
            while(TIFR&0x20)//说明发生了下降沿跳变
              {
                  //TIFR=TIFR&0xDF;  //标志位清零
                  //TEMP=ICR1L;
                  //CNT2=(ICR1H<<8)+TEMP;
                  TIFR|=0x20;
                  CNT=ICR1L;
                  CNT2=(ICR1H<<8)+ICR1L;
                  CNT=CNT2-CNT1;
                  Flag++;
              }
              if(Flag==2)
                  {
                     Flag=0;
                     HZ(CNT,Data);
                     for(i=0;i<100;i++)
                              Display(Data);

              CNT=0;CNT1=0;CNT2=0;
                 }
            }

}

网友A:
void HZ(uint i,uchar *p)
{
      uint TEM;
      p[0]=CON/i;
      TEM=CON%i;
      TEM=TEM*10;

      p[1]=TEM/i;
      TEM=TEM%i;
      TEM=TEM*10;

      p[2]=TEM/i;
      TEM=TEM%i;
      TEM=TEM*10;

      p[3]=TEM/i;
}
这里为什么要这么写?

网友:
说出具体的错误,到底是程序编译不过还是?结果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A:
void HZ(uint i,uchar *p)
{
? ? ? uint TEM;
? ? ? p[0]=CON/i;
? ? ? TEM=CON%i;
? ? ? TEM=TEM*10;
? ? ?
? ? ? p[1]=TEM/i;
? ? ? TEM=TEM%i;
? ? ? TEM=TEM*10;
? ? ?
? ? ? p[2]=TEM/i;
? ? ? TEM=TEM%i;
? ? ? TEM=TEM*10;
? ? ?
? ? ? p[3]=TEM/i;
}
这里为什么要这么写?

因为  将周期转换成频率后在显示出来  i/CON还要取倒数

网友:
测量的频率范围是多大的?

网友:
错误是什么?

网友:
1.
你写的程序没有注释,这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习惯,不然别人很难理解你的意思,不信你自己过了一段时间后再来看,同样会对代码非常陌生。

2.
没将自己的问题说清楚,起码应该说清楚是什么问题?现象是什么?在什么情况下会发生?
现在你就贴了一段代码,然后说我有问题,神仙也回答不了你这样的问题.
我没用过你说的MCU,就猜测一下你的代码含义。

void HZ(uint i,uchar *p)//如果i等于0是什么后果?
{
      uint TEM;
      p[0]=CON/i;
      TEM=CON%i;
      TEM=TEM*10;

      p[1]=TEM/i;
      TEM=TEM%i;
      TEM=TEM*10;

      p[2]=TEM/i;
      TEM=TEM%i;
      TEM=TEM*10;

      p[3]=TEM/i;

}

void Init_Timer1()//具体是什么工作模式?内部计时?外部捕获?外部比较?
{
    TIMSK=TIMSK|0x20;
    TCCR1B=0x82;
    TIFR=0x20;
    SREG=SREG&0x7f;
}

void main()
{
   uchar i;
   uint TEMP;
   Init_IO();//初始化IO
   PORTA=0xff;//PORTA输出11111111
   PORTC=0xf0;//PORTC输出11110000,应该是低四位为0表示所对应的数码管工作
   DelayMs(300);//延时约300毫秒,这个时间是循环延时实现,可能不准
   PORTC=0xff;//PORTC输出11111111
   Pre_Display();//四个数码管同时依次显示一段开机信息

   PORTC=0xff;//PORTC输出11111111
   Init_Timer1();//初始化TIMER1,好像你打开了中断,但你没有用中断来测试,是循环查询方式,中断服务函数都没有挂到TIMER1上去,编译平台挂中断有特定的方式,可以参考其样例代码,如果MCU有中断总使能global enable的控制位应一并设好
   while(1){
            while(TIFR&0x20)//说明发生了下降沿跳变
              {
                  //TIFR=TIFR&0xDF;  //标志位清零
                  //TEMP=ICR1L;
                  //CNT2=(ICR1H<<8)+TEMP;
                  TIFR|=0x20;
                  CNT=ICR1L;
                  CNT2=(ICR1H<<8)+ICR1L;
                  CNT=CNT2-CNT1;//你本意是想第二次跳变时TIMER里面的计时器值减去第一次时的值吗?如果是这样现在你的表达式永远都是近似ICR1H中的内容CNT=CNT2-CNT1=((ICR1H<<8)+ICR1)-LICR1L
                  Flag++;
              }
              if(Flag==2)//你是想计算两个低跳变脉冲之间的时间间隔?
                  {
                     Flag=0;
                     HZ(CNT,Data);
                     for(i=0;i<100;i++)
                              Display(Data);

              CNT=0;CNT1=0;CNT2=0;
                 }
            }
//建议改为(下面的代码并不可靠,只是供你做参考)
//if(Flag@1)//取一次TIMER值
//{
//  CNT1==(ICR1H<<8)+ICR1L;//这样取到的值并不可靠,比如当前ICR1H_ICR1L为0x00_0xFF,就在读取ICR1H之后TIMER加一,变成了0x01_0x00,但程序读到的值是0x00_0x00,出错
//}
//else//取下一次TIMER值
//{
//  CNT2==(ICR1H<<8)+ICR1L;
//  CNT=CNT2-CNT1;//两次相减得到时间差,这么没考虑溢出等问题
//}
//HZ(CNT,Data);
//Display(Data);

}

问题还需要你自己解决,思维一定要周全。

网友:
#include
#include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CON 1000
uchar Flag=0;

//uchar Table[20]={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
//               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uchar Table[20]={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
                 0x80,0x90    };
uchar Data[4]={0,0,0,0};
uint CNT1;
uint CNT2;
uint CNT=100;

void DelayMs(uint i)
{
   uint j;
   for(;i!=0;i--)
       {
          for(j=2000;j!=0;j--){;}
       }
}
void Pre_Display()
{
   uchar i;
   for(i=0;i<16;i++)
   {
      PORTB=0x00;
      PORTA=Table[i];
      DelayMs(100);
   }
}

void Display(uchar *p)
{
   uchar i,sel=0x08;
   for(i=0;i<4;i++)
   {
      PORTC=~sel;
      PORTA=Table[p[i]];
      DelayMs(2);
      sel=sel>>1;
   }

}
void HZ(uint i,uchar *p)
{
      uint TEM;
      p[0]=CON/i;
      TEM=CON%i;
      TEM=TEM*10;

      p[1]=TEM/i;
      TEM=TEM%i;
      TEM=TEM*10;

      p[2]=TEM/i;
      TEM=TEM%i;
      TEM=TEM*10;

      p[3]=TEM/i;

}

void Init_IO()
{
      DDRA=0xFF;
      PORTA=0xFF;
      DDRC=0xFF;
      PORTC=0xFF;
      DDRD=0x00;
      PORTD=0x00;
}

void Init_Timer1()
{
    TIMSK=TIMSK|0x20;
    TCCR1B=0x82;
    TIFR=0x20;
    SREG=SREG&0x7f;
}

void main()
{
   uchar i;
   //uint TEMP;
   Init_IO();
   PORTA=0xff;
   PORTC=0xf0;
   DelayMs(300);
   PORTC=0xff;
   Pre_Display();

   PORTC=0xff;
   Init_Timer1();
   while(1){
            while(TIFR&0x20)//说明发生了下降沿跳变
              {
                  //TIFR=TIFR&0xDF;  //标志位清零
                  //TEMP=ICR1L;
                  //CNT2=(ICR1H<<8)+TEMP;

                  TIFR|=0x20;
                  CNT=ICR1L;
                  CNT2=(ICR1H<<8)+CNT;
                  CNT=CNT2-CNT1;
                  Flag++;
              }
              if(Flag==2)
                  {
                     Flag=0;
                     HZ(CNT,Data);
                     for(i=0;i<100;i++)
                              Display(Data);

              CNT=0;CNT1=0;CNT2=0;
                 }
            }

}

感谢 楼上的 指教 啊  你的理解是对的 以后是应该加注释

频率应该是一个固定不变的数 但是我这里怎总是不停的变化啊 仿真软件

上溢出怎么解决啊  溢出为0了

网友:
频率计设计

问一下楼主,那个CON是做什么用的,测出频率直接传送就可以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