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 wince系统“我的电脑”目录下“NAND”文件名重命名实 ...

楼主(2009-03-09):
求 wince系统“我的电脑”目录下“NAND”文件名重命名实现方法!
求 wince系统“我的电脑”目录下“NAND”文件名重命名实现方法!
尝试过注册表搜索“NAND”,并进行修改,未果。
请高手告诉下这个能修改吗?能的话怎么改?
wince
电脑
命名
注册表
WindowCE

网友A: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StorageManager\Profiles\SMFLASH]
;"DefaultFileSystem"="BINFS"
"DefaultFileSystem"="FATFS"
"AutoPart"=dword:1
"AutoMount"=dword:1
"AutoFormat"=dword:1 ;because didn't use eboot
"PartitionDriver"="mspart.dll"
"Name"="Microsoft Flash Disk"
"Folder"="GIS_Storage"
——我这样改的。不会不行吧。
"BootPhase"=dword:0
"Flags"=dword:1000

网友B:
先谢谢您的回答!
我用Registry Workshop修改的,我的Profilees目录下没有SMFLASH项,有个NANDFLASH项,然后我修改它的Folder值,修改后发现没有变化。

网友C:
是不是你的注册表修改后不能保存,重起后就丢了
最好是在做Image镜像的时候改过来

网友D:
忘了说一下,改的位置应该就是这个地方了

网友E:
对呀,你修改的哪个目录下的哪个文件,修改完了怎么操作的?

网友F:
我也试过,好像注册表里面不能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