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一个task中terminate另一个task?

楼主:
或者说在task A中让task B退出。

如果调用taskExit(), 该接口不带参数,无法指定到task B退出,只能使当前调用的task exit。

请问有没有方法让task B能退出?(注意不是删除task B) task B退出后的task status是什么?

网友A:
是否可以绕个弯子,用taskA来控制taskB的退出条件来结束taskB的接口函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否可以绕个弯子,用taskA来控制taskB的退出条件来结束taskB的接口函数?

MARK. 看看。

网友:
Heaven_Redsky的方法针对具体的task可行,但是现在我需要做一些移植工作,需要设计的都是通用的接口。

我现在用的是taskKill(taskId, SIGKILL),不知道有没有更好的方法?

网友:
这个功能没用过,帮顶。

网友:
你说的退出是什么意思,是让任务到挂起状态吗?如果是可以调用函数taskSuspend实现

网友:
使用taskDelete或者taskDestroy销毁其他任务吧。

网友:
我目前的问题与你一样。
我用taskDelete解决的,可是内存会减少!?不知道是不是此函数引起。

网友:
不建议强制结束别的任务,最好的方法还是通知要结束的任务,让它自己释放资源并退出
强制结束别的任务可能导致被结束的任务申请的资源没有释放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