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3c2440为什么要用两片sdram?

楼主(2010-05-14):
s3c2440为什么要用两片sdram?
最近想学习ARM的设计,发现大多数开发板都采用了两片sdram。我不明白为什么不用1片大容量的sdram替换呢?
html
设计
开发

网友A:
两片便宜,一片也可以,贵,供货周期长

网友B:
原来是这样呀,谢谢了!

网友C:
很多 都是兼容设计,为了扩容、

网友D:
一般一片是32M,扩64M就两片,而且总线是那样分配的吧,

网友E:
用几篇片都一样都是为了扩容

网友F:
应该是成本问题吧,然后后来为了兼容,大家都这样做了。。

网友G:
两片组成32位,速度比一片16位的要快。
同样容量,价格便宜。
我用过4片,也是2440。

网友H:
一片也有32位的,一片也有64M的,哎为什么总有很多答非所问

网友I:
S3c2440总线为32位,用两片可加快读写速度

网友J:
速度和成本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