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控制2.4G射频识别角度??

楼主:
在做2.4G射频识别时,发现有源射频识别系统的角度很难控制,尤其当标签距离识别设备小于10米时,角度基本上都是360。
在网上看到有些高人说,射频角度可以控制在15°...有谁有这方面的经验没有?如何有效控制有源射频的识别角度。

我的想法是这样的:
因为有源标签是电池供电,所以大部分都采用标签主动激活发送,阅读器则被动接收;
标签的信号是有覆盖范围的,所以不管阅读器天线的角度如何,只要标签的信号能达到阅读器天线处(信号还有足够强),就能被阅读器接收,所以近距离时,阅读器的方向几乎就是360°的,当阅读器识别范围达到100米,基本上20米左右的位置都是360°。

控制阅读器方向是否还得在天线上下功夫?希望大家能多多提点

网友:
MARK, 没搞过这方面,路过,顺便帮顶顶!

网友:
帮顶 没做过这个角度的

网友:
有传说中的方向天线,但是没具体见到过。。。

网友:
呵呵,听说有,但是一直没见识过哦,希望哪位知道的兄弟能指点一二

网友:
传说中是有很不错的定向天线的,而且2.4G方向性又好

是在不行2变都弄个电子指南针

网友:
和差天线能搞定不?楼主不妨查一下,无线定位没有卫星,外部参考,就得靠天线

网友:
相控阵探头,相控阵天线也

网友:
CC2431楼主上TI网站,查下着个资料

网友:
  很难,没听过。

网友:
说的东西比较复杂,很难查到资料哦

网友:
TI的CC2500等芯片配合IFA、MIFA都可以实现射频识别 加一个housing可以在对RF性能较小影响的情况下实现较低的方向性 考虑到PCB Antenna 成本低也不错 不知道楼主的项目主要追求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