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紧急求助:232编程问题

楼主:
具体事情如下:
传感器测一个力,送到“TR700数字式重量变送器”上显示。现在从“TR700数字式重量变送器”上接出的一个RS232接到电脑上,需要做的是在电脑上采集传感器测得的数据并存储下来。

从来没做过这方面的工作,在网上查了一下还是毫无头绪,在此向各位懂的人求救:
1)编程的软件用什么?
2)大概的编程过程是什么样的?如果能给一个详细点儿的范例就更好了
3)我下了一个串口测试工具,可是接好线后TR700上有读数,测试工具的监控却读不到数据,测试工具自己发送接收数据都正常。这个是因为哪儿没设置对么?用这个测试工具的时候有哪些地方需要特别设置的么?

本人有C语言以及C++的编程基础,苦于基本没有接触过硬件,事情紧急,还请各位多多指点,谢谢!

网友:
1、先找产品说明书,看变送器的通讯协议。
2、编程用你熟悉的就可以了,BCB、VB、VC、C#等都可以。
3、串口有现成的控件,想MSCOMM控件、CSerial类都可以,也可以用WIN32 API来实现。
4、用串口测试工具,你需要先将通讯协议搞清楚。波特率、校验等参数设置好。

网友:
串口通讯的话,首先要确认通讯配置。主要包括用的串口,波特率等等。这些要根据实际的硬件来相应的设置。也就是你的TR700。设置好了的话,正常的接受应该就是没有什么问题的。还有就是值得注意的是你从pc上的rxd要和设备的txd相接,txd和设备的rxd相连。检查下你的串口线是不是这样子的。大概满足这个的话,就应该可以建立通讯。实在不能通讯,你可以挂个示波器看看txd,rxd的波形,检查有无数据发送等。
编程的话,会c的话就直接用c#,跟c一个样子。vs2008里头直接由串口的控件。我用过,很简单就可以建立连接。

网友:
一般是pc机作主控,需要你发命令,设备才返回!
需要知道协议,波特率,校验等,使用VB,VC都可以的!与硬件无关,纯软件的东西!

网友:
这个应该只的一个串口通讯的问题.只要知道协议就可以了

网友:
要不我帮你做

网友:
谢谢各位,我先研究一下那个通讯协议

网友:
可以用vb进行操作,简单得很...
估计就是一个协议

网友:
楼主参考一下这个,含代码:

网友A:
我又查了一些资料,也看了一些代码,大概知道要做些什么了。
可是我操作的时候问题还是在,我在测试工具中设置了波特率、校验位、数据位那些参数了,可是还是读不到TR700上的数据。我这边没有示波器,哪位有空还请加下我的qq:191810554,谢谢了^_^

事情挺急的,还请多多帮忙!

网友:
用vb做,利用mscomm控件,很好做的

网友:
mscomm VC里面也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又查了一些资料,也看了一些代码,大概知道要做些什么了。
可是我操作的时候问题还是在,我在测试工具中设置了波特率、校验位、数据位那些参数了,可是还是读不到TR700上的数据。我这边没有示波器,哪位有空还请加下我的qq:191810554,谢谢了^_^

事情挺急的,还请多多帮忙!

你的通讯协议搞清楚了吗?需要发送啥数?调试工具发送的是ASCII还是HEX搞清楚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通讯协议搞清楚了吗?需要发送啥数?调试工具发……

通讯方式为指令方式,编码标准 ASCII码

第一次接触这些东西,完全不得要领。。。还请各位多指点

网友:
怎么没有人带你做呀,

刚开始就做这样的东西,

如果你会做,就很简单,如果不会做,也许会需要一段时间来学习,

看看通讯协议就知道怎么通讯了,

vb delphi  vc  随便什么都可以用,

串口调试软件可以先调一下,然后再编程

网友:
先根据通信协议,用串口助手调。
通了以后开始写程序,用啥写都成。
你会C++就用VC写。
MSCOMM或者API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