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5.0串口通讯

楼主:
                  hCommFile = CreateFile( ComSet,
                                       GENERIC_READ | GENERIC_WRITE,
                                       0, //{not shared}
                                       0, //{no security ??}
                                       OPEN_EXISTING,
                                       0,
                                       0 );
        //..........

        public bool ComWriteFile(int ihCommFile, byte[] Writebuff, int WriteLen)
        {
            int BytesWritten = 0;
            if (ihCommFile != INVALID_HANDLE_VALUE)
            {
                OVERLAPPED ovlCommPort = new OVERLAPPED();
                PurgeComm(ihCommFile, PURGE_TXABORT | PURGE_RXABORT |
                                     PURGE_TXCLEAR | PURGE_RXCLEAR);
                if (WriteFile(ihCommFile, Writebuff, WriteLen, ref BytesWritten, ref ovlCommPort))
                {
                    if (WriteLen == BytesWritten)
                    {
                        return true;
                    }
                    else return false;
                }
                else return false;
            }
            else
            {
                return false;
            }
        }

WriteFile总是写入不成功,打开串口是成功的,这是什么。

网友:
wince没人搞?应该搞的人挺多啊。

网友A:
WINCE下访问串口和WINDOWS XP访问串口没什么区别。

网友:
引用 网友A:
WINCE下访问串口和WINDOWS XP访问串口没什么区别。

你这就说得不正确,请回答的时候认真一点。windos可以重叠,wince可以?

两者是有区别的,别误导大家。

网友:
ComSet对应的串口设备名正确了吗,如果正确的话应该是没问题的

网友:
看看函数的返回值,GetLastError()返回值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2 楼 veabol 的回复:WINCE下访问串口和WINDOWS XP访问串口没什么区别。

你这就说得不正确,请回答的时候认真一点。windos可以重叠,wince可以?

两者是有区别的,别误导大家。

可以重叠?你是说可以重复打开?WINDOWS XP下使用串口工具的时候如果已经有一个工具打开了串口,用另一个工具再打开就会显示已经被占用无法打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引用 3 楼 oushengfen 的回复:引用 2 楼 veabol 的回复:WINCE下访问串口和WINDOWS XP访问串口没什么区别。 你这就说得不正确,请回答的时候认真一点。windos可以重叠,wince可以? 两者是有区别的,别误导大家。
可以重叠?你是说可以重复打开?WINDOWS XP下使用串口工具的时候如果已经有一个工具打开了串口,用另一个工具再打开就会显示已经被占用无法打开。
他指的是overlapped结构,CE只能用同步方式。

网友:
对应用软件了解不多,有错的地方请忽略,如果造成误导请见谅!

网友:
CE下打开串口设备命名为:_T("COM1:"),其中1表示所打开的串口号,CE下使使用UNICODE,这点必须注意。

网友:
呵呵,不好意思,我可能说话重了点。只是技术交流,我只希望严谨一点。

等我把这个项目做完,我写一个完整的C#,wince下面的串口通讯类出来,给大家来参考。

网友:
我目前还有些问题,现在写是没有问题,但读还有点问题。

网友:
建议看一下,帮助文档,有一节是讲串口通信的,我按里边的抄出来,稍微改了下,没什么问题的

网友:
参考这个打开串口方法:
        HANDLE hComm=CreateFile(
                _T("COM1:"),
                GENERIC_READ|GENERIC_WRITE,
                0,
                NULL,
                OPEN_EXISTING,
                0,
                NULL
                );

网友C:
《Windows CE 6.0开发者参考》里明确提到CE的IO操作不支持重叠,包括SOCKET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参考这个打开串口方法:

C/C++ code
    HANDLE hComm=CreateFile(
        _T("COM1:"),
        GENERIC_READ|GENERIC_WRITE,
        0,
        NULL,
        OPEN_EXISTING,
        0,
        NULL
       ……

同意这个意见,一般都是这样打开串口,然后通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Windows CE 6.0开发者参考》里明确提到CE的IO操作不支持重叠,包括SOCKET

谢谢楼主,这个肯定知道。打开,无所谓的,只是不支持,因为API引用必须要有参数。

现在全搞定了。

网友E:
为什么我createfile中指定overlapped,但是编译没有报错。而且lz的代码里面有overlapped结构,wince5.0究竟支不支持重叠啊。在msdn里面dwflag...说准许以下值,包括overlapped,但是又说不支持,只是允许读写同时操作,那究竟是同步还是异步?而overlapped里面原文却写道:Requirements
OS Versions: Windows CE 5.0 and later,微软搞什么名堂啊。如果我指定了overlapped,程序会怎么跑?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为什么我createfile中指定overlapped,但是编译没有报错。而且lz的代码里面有overlapped结构,wince5.0究竟支不支持重叠啊。在msdn里面dwflag...说准许以下值,包括overlapped,但是又说不支持,只是允许读写同时操作,那究竟是同步还是异步?而overlapped里面原文却写道:Requirements
OS Versions: Windows CE……

肯定不支持重叠的,我的CreateFile中是没有指定overlapped,读写里面,有这个不影响,也不起作用.
正常情况,只允许同步读写,要异步需要用多线程来处理.

一般情况下,都是同步操作,没有异步的情况.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