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一个问题: 有在SD卡上实现xip和hive注册表的吗?

楼主(2009-04-29):
讨论一个问题: 有在SD卡上实现xip和hive注册表的吗?
因为我的板子没有使用nand,所以想把系统文件和注册表全部保存在sd卡上,现在bsp在ram上是可以跑的,我想问这个可以实现吗, 有人做过类似的工作吗?
我的理解是不是和nand上实现一样,在xipkernel.bin中加载sd驱动?
欢迎大家讨论
注册表

网友A:
方法上一样的,只是不知道检测SD卡会比NAND慢一点会不会有影响。

网友B:
有的,只要在boot.hv里面先加载SD的驱动,其他都一样。
SD速度比NAND慢,对识别没影响,不过对实时保存可能会稍微有点影响。

网友C:
有许多芯片方案都支持 EBoot从SD卡上启动, 并从SD卡上启动NK.

网友D:
好问题,学习了

网友E:
原理是一样的,启动时要先加载sd驱动,以便可以访问其上面的注册表...

网友F:
串口,TCP,SD,CF这些都支持,就是没有听说过USB,有没有人用USB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