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 3.0与5.0速度上的区别,开发工具EVB与VS2005(VB.NET)程序的区别

楼主:
第一次接触嵌入式。。很多问题都不明白,在网上查了不少资料还是有些不明白

板子是:EICB-I,这里说明:
开发工具打算在EVB3.0与VS2005(VB.NET)选择其一[以前一直是用VB的,这两者是最佳选择吧]

--------------------------------------------------------
不明白的地方有两个.
首先是WINCE3.0 与5.0版本之间的区别
在这个板子上,3.0 与 5.0 的启动速度[开机到桌面]有什么差别没有呢? [是一个局域网游戏,驱动的话应该只需要安装网卡驱动吧]

另外就是
开发工具EVB与VB.NET写的程序在运行上的效率会有什么区别么..
我用EVB编译了个,发现目标的扩展为VB.后来查资料才知道,这个后缀在CE3.0 中需要用一个软件来加载运行的
而VB.NET编译出来的,是EXE,
这两种程序在WINCE X.X上运行效率有没有差距呢。?

---------------------------------------------------
我原来是从PC程序来对待.Net的[PC程序中执行.NET是使用虚拟机型式来运行,这样效率会慢些],后来发现WINCE 4.2之后的程序好像都是.Net的,我的理解是WINCE 4.2之后的核心就是.NET ,应该说没有PC程序中的[虚拟机]之说吧
-------------------------------------------------------------------

这偏向于VB.NET[WINCE 5.0] 使用他开发应该会方便些,开发周期应该会短些吧,但又担心影响效率,而且VB.NET写程序好像容易调试些,因为是C/S结构的,模拟器好像不太好测试,昨天发现VB.NET写的程序可以在XP上运行,也可以在CE5.0上运行

我不知道理解对不对,现在麻烦eeworld中的WINCE大侠帮忙选择下,在这两者之间择其最佳选择。。 谢谢谢谢谢谢啦~~~~

网友:
两个差太远了,我们以前用过3.0,在很多功能的实现上都相当的复杂,建议5.0
4.2的视频也是相当的痛苦

网友A:
另外,3.0他们还卖许可么

网友:
2440的板子,当然建议使用CE5.0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另外,3.0他们还卖许可么

弱弱问下这个... 5.0需要买许可吗?
不买有得用没?

网友:
"WinCe 3.0与5.0速度上的区别"  --> 不好比。

别用 WinCe 3.0 和 开发工具EVB 了.

网友:
evb,没听说过,ce3.0,这也太老了吧,原以为4.2的就够老的了

网友:
换5.0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另外,3.0他们还卖许可么

弱弱问下这个... 5.0需要买许可吗?
不买有得用没?

如果你要产品化就需要,自己弄着玩就不需要

网友:
现在CE6.0都有了啊
建议用5。0加EVC4。0
呵呵

网友:
。。。。 选定WinCE5.0+VS2005(VB.NET)
这个问题先结贴,现在对WinCE还陌生得很...估计会常来逛逛啦。。。 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