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我的定时器不准呢

楼主:
我设了一个定时间,时间间隔为一分钟:如下SetTimer(3, 60000, NULL)
可每响应一次,实际时间只有10秒左右,请教高手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和我的sleep一样,不准。

网友:
SetTimer()本身就不准确的,但也没有不准确的到LZ说的这个程度!应该你的代码有问题。

想要准确请使用多媒体定时器

网友:
哈哈真是十万八千里

网友:
是的,如果是差个几个秒钟,我觉得是BSP问题;但如果定时60s,实际上只有10s,肯定是代码哪个地方弄错了。

网友:
我昨天下班前在采集电池电量时也意外发现这个问题,本来20秒一次,结果波动2-22,不过多数在20.

网友:
代码没有问题,设置定时器很简单啊,这个我再不会,别混了

网友A:
evc下可以用多媒体定时器吗:timeSetEvent,好像不可以,还有其他的方法吗可以做个高精度的定时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evc下可以用多媒体定时器吗:timeSetEvent,好像不可以,还有其他的方法吗可以做个高精度的定时器

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你:多媒体定时器在EVC4下是可以用的

网友:
timeSetEvent,这个是可以用的,把需要的头文件和库文件包含进去就可以了。

网友:
timeSetEvent,我测了一下,我设定的是一分钟,但实际间隔也是10秒左右,估计是底层的问题了,哪位高手知道是那部分引起的吗

网友:
开几个时间线程。多用几个SLEEP

网友:
资源啊,这是在evc下

网友:
估计是RTC没调好,没正常工作

网友:
看看wince系统时间是不是正常的先

网友:
ce的系统时间是好的

网友:
SetTimer()定时本身是没有问题的,只是它定时一到,就发一个WM_TIMER的消息给窗口,
消息是发了,但是,如果你的程序中有其它任务在阻塞,例如你定时1S,而在其它地方阻塞
超过1S,这样,你就不能及时地响应这个消息,所以你就认为它定时不准了,这是一个面对
界面的东西,实时性本来就不好,如果要求实时性好,得用其它方法。

网友A:
你没有明白我的意思,一般来说,定时器定时,实际一般都会大于你定的时间,而我现在遇到的问题是:定1分钟,实际只有10左右,这肯定是不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没有明白我的意思,一般来说,定时器定时,实际一般都会大于你定的时间,而我现在遇到的问题是:定1分钟,实际只有10左右,这肯定是不对的

和我一样,后来死活找不到原因,我就换个BSP,嘿嘿,一切都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