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在vista开发wince的问题..

楼主:
请问一下各位朋友,在vista下可以使用ce5.0或者的ce6.0的相关开发工具吗?小弟的本本是vista~~不想换成xp~~特此请教一下~谢谢

网友:
pb5.0不知道在vista下跑会不会有问题哈.
ce6.0由于pb集成进了vs2005.而vs2005打好补丁是可以跑在vista下的.所以应该没有问题哈.

网友:
我比较关心pb5.0能否跑在vista下~~6.0没怎么玩过 ~~而且支持6.0的开发扳不好找~~

网友:
5.0不行,6.0行

网友A:
那请问一下ultrapro:
   有什么支持ce6.0 BSP的开发板推荐一下吗(cpu型号,厂家)?谢谢了~~

网友B:
我觉得最好不要在VISTA上,等下N多问题,这个系统是个是失败的系统。

网友:
那也没办法~~现在也只有一部笔记本~~又不想换系统~矛盾ing~~所以想看看有什么ce6.0的开发板

网友:
可以使用,不过可能要安装一些兼容工具。

网友:
其实楼主也没有关系的哈.你就安装上去试试哈.比如VC6 vista安装的时候会提示有兼容问题.但是俺同事就是在vista上装了它来跑MTK方案哈.
另外不知道你是做应用开发还是OS定制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请问一下ultrapro:
  有什么支持ce6.0 BSP的开发板推荐一下吗(cpu型号,厂家)?谢谢了~~

市面上常见的PXA310,三星6410,但是好贵哦,自己有能力的话,移植2410、2440的玩玩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最好不要在VISTA上,等下N多问题,这个系统是个是失败的系统。

都被放弃了,开发windows9了

网友:
楼主可以安装个VM虚拟机啊,然后在虚拟机上装个XP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