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gooogleman兄一点难题

楼主:
我买了个友善之臂的linux+2440+0v9650,发现图像只有1280x1024@7.5fps。慢的要死,想改成VGA30fps或者15fps的,不知道你能否共享下寄存器配置列表啊?
现在接口是BT601,CLK=24MHz,先谢过了!

网友:
额~~~~~好象是私人问题~哈哈~私了~```

网友:
嘿嘿,可以直接Q他呀…

网友:
对啊 个人问题自己解决

网友A:
怎么q呢?我不知道他联系方式呀,只知道他来这里比较多,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q呢?我不知道他联系方式呀,只知道他来这里比较多,哈哈

我最近忙,来的少了!

1280x1024@7.5fps???什么通道的?我看手册P通道最多是640*480的输入的,你搞这么大,能显示不错了。
我是640*480的
加入我头像的QQ群吧。呵呵。我要找找,最近搞蓝牙了,

网友:
p通道的,但是通道的输入实际上是对2440里面的截屏窗口来说的吧?
你是说开发板销售群102853264么?

网友:
#ifndef _SMDK2440_OV7620_H_
#define _SMDK2440_OV7620_H_

#define CHIP_DELAY 0xCC       //

#define BUSHI_DEF 0

static struct ov7620_t {
        int subaddr;
        int value;
} ov9650_reg[] =
{
//=====================================================================
//IIC设置参数表,P1为subaddr,P2为参数
//=====================================================================
{0xff,0x01},
{0x12,0x80},        // Camera Soft reset. Self cleared after reset.
{CHIP_DELAY,0x10},//delay for reset

{0xff,0x00},
{0x2c,0xff},
{0x2e,0xdf},
{0xff,0x01},
{0x3c,0x32},
{0x11,0x01},
{0x09,0x00},
{0x04,0x28},
{0x13,0xe5},
{0x14,0x48},
{0x2c,0x0c},
{0x33,0x78},
{0x3a,0x33},
{0x3b,0xfb},
{0x3e,0x00},
{0x43,0x11},
{0x16,0x10},
{0x39,0x92},
{0x35,0xda},
{0x22,0x1a},
{0x37,0xc3},
{0x23,0x00},
{0x34,0xc0},
{0x36,0x1a},
{0x06,0x88},
{0x07,0xc0},
{0x0d,0x87},
{0x0e,0x41},
{0x4c,0x00},
{0x4a,0x81},
{0x21,0x99},
{0x24,0x40},
{0x25,0x38},
{0x26,0x82},
{0x5c,0x00},
{0x63,0x00},
{0x46,0x22},
{0x0c,0x3c},
{0x5d,0x55},
{0x5e,0x7d},
{0x5f,0x7d},
{0x60,0x55},
{0x61,0x70},
{0x62,0x80},
{0x7c,0x05},
{0x20,0x80},
{0x28,0x30},
{0x6c,0x00},
{0x6d,0x80},
{0x6e,0x00},
{0x70,0x02},
{0x71,0x94},
{0x73,0xc1},
{0x12,0x40},
{0x17,0x11},
{0x18,0x43},
{0x19,0x00},
{0x1a,0x4b},
{0x32,0x09},
{0x37,0xc0},
{0x4f,0xca},
{0x50,0xa8},
{0x6D,0x00},
{0x3d,0x38},
{0xff,0x00},
{0xe5,0x7f},
{0xf9,0xc0},
{0x41,0x24},
{0xe0,0x14},
{0x76,0xff},
{0x33,0xa0},
{0x42,0x20},
{0x43,0x18},
{0x4c,0x00},
{0x87,0xd0},
{0x88,0x3f},
{0xd7,0x03},
{0xd9,0x10},
{0xd3,0x82},
{0xc8,0x08},
{0xc9,0x80},
{0x7c,0x00},
{0x7d,0x00},
{0x7c,0x03},
{0x7d,0x48},
{0x7d,0x48},
{0x7c,0x08},
{0x7d,0x20},
{0x7d,0x10},
{0x7d,0x0e},
{0x90,0x00},
{0x91,0x0e},
{0x91,0x1a},
{0x91,0x31},
{0x91,0x5a},
{0x91,0x69},
{0x91,0x75},
{0x91,0x7e},
{0x91,0x88},
{0x91,0x8f},
{0x91,0x96},
{0x91,0xa3},
{0x91,0xaf},
{0x91,0xc4},
{0x91,0xd7},
{0x91,0xe8},
{0x91,0x20},
{0x92,0x00},
{0x93,0x06},
{0x93,0xe3},
{0x93,0x03},
{0x93,0x03},
{0x93,0x00},
{0x93,0x02},
{0x93,0x00},
{0x96,0x00},
{0x97,0x08},
{0x97,0x19},
{0x97,0x02},
{0x97,0x0c},
{0x97,0x24},
{0x97,0x30},
{0x97,0x28},
{0x97,0x26},
{0x97,0x02},
{0x97,0x98},
{0x97,0x80},
{0x97,0x00},
{0xa4,0x00},
{0xa8,0x00},
{0xc5,0x11},
{0xc6,0x51},
{0xbf,0x80},
{0xc7,0x10},
{0xb6,0x66},
{0xb8,0xA5},
{0xb7,0x64},
{0xb9,0x7C},
{0xb3,0xaf},
{0xb4,0x97},
{0xb5,0xFF},
{0xb0,0xC5},
{0xb1,0x94},
{0xb2,0x0f},
{0xc4,0x5c},
{0xa6,0x00},
{0xa7,0x20},
{0xa7,0xd8},
{0xa7,0x1b},
{0xa7,0x31},
{0xa7,0x00},
{0xa7,0x18},
{0xa7,0x20},
{0xa7,0xd8},
{0xa7,0x19},
{0xa7,0x31},
{0xa7,0x00},
{0xa7,0x18},
{0xa7,0x20},
{0xa7,0xd8},
{0xa7,0x19},
{0xa7,0x31},
{0xa7,0x00},
{0xa7,0x18},
{0xc0,0x64},
{0xc1,0x4b},
{0x86,0x1d},
{0x50,0x00},
{0x51,0xc8},
{0x52,0x96},
{0x53,0x00},
{0x54,0x00},
{0x55,0x00},
{0x57,0x00},
{0x5a,0xc8},
{0x5b,0x96},
{0x5c,0x00},
{0xc3,0xef},
{0x7f,0x00},
{0xda,0x00},
{0xe5,0x1f},
{0xe1,0x67},
{0xe0,0x00},
{0xdd,0x7f},
{0x05,0x00},
{0x0f,0x1d},
{0x0f,0x1f},
//{0x15,0x12},        // PCLK reverse

};

#define OV9650_REGS (sizeof(ov9650_reg)/sizeof(ov9650_reg[0]))

#endif /* _SMDK2440_OV7620_H_ */

网友:
thanks,我也贴一个,1280x1024@7.5fps,bt601输出,24MHz:
static struct ov9650_reg
{
        u8 subaddr;
        u8 value;
}regs[] = {
        /* OV9650 intialization parameter table for SXGA application */

    {0x12, 0x80}, {0x39, 0x43}/*{0x39, 0x50}*/, {0x38, 0x12}/*{0x38, 0x93}*/, {0x37, 0x00}/*{0x37, 0x81}*/, {0x0e, 0x20},
    {0x1e, 0x0c}, {0x01, 0x80}, {0x02, 0x80}, {0x00, 0x00}, {0x10, 0xf0},
    {0x04, 0x00}, {0x0c, 0x00}, {0x0d, 0x00}, {0x11, 0x80}, {0x12, 0x00},
    {0x14, 0x2e}, {0x15, 0x00}, {0x18, 0xbd}, {0x17, 0x1d}, {0x32, 0xbf},
    {0x03, 0x12}, {0x1a, 0x81}, {0x19, 0x01}, {0x3f, 0xa6}, {0x41, 0x02},
    {0x42, 0x08}, {0x1b, 0x00}, {0x16, 0x06}, {0x33, 0xc0}, {0x34, 0xbf},
    {0xa8, 0x80}, {0x96, 0x04}, {0x3a, 0x00}, {0x8e, 0x00}, {0x3c, 0x77},
    {0x8b, 0x06}, {0x35, 0x91}, {0x94, 0x88}, {0x95, 0x88}, {0x40, 0xc1},
    {0x29, 0x3f}, {0x0f, 0x42}, {0x13, 0xe5}, {0x3d, 0x92}, {0x69, 0x80},
    {0x5c, 0x96}, {0x5d, 0x96}, {0x5e, 0x10}, {0x59, 0xeb}, {0x5a, 0x9c},
    {0x5b, 0x55}, {0x43, 0xf0}, {0x44, 0x10}, {0x45, 0x55}, {0x46, 0x86},
    {0x47, 0x64}, {0x48, 0x86}, {0x5f, 0xe0}, {0x60, 0x8c}, {0x61, 0x20},
    {0xa5, 0xd9}, {0xa4, 0x74}, {0x8d, 0x02}, {0x13, 0xe7}, {0x4f, 0x3a},
    {0x50, 0x3d}, {0x51, 0x03}, {0x52, 0x12}, {0x53, 0x26}, {0x54, 0x38},
    {0x55, 0x40}, {0x56, 0x40}, {0x57, 0x40}, {0x58, 0x0d}, {0x8c, 0x23},
    {0x3e, 0x02}, {0xa9, 0xb8}, {0xaa, 0x92}, {0xab, 0x0a}, {0x8f, 0xdf},
    {0x90, 0x00}, {0x91, 0x00}, {0x9f, 0x00}, {0x3a, 0x0c}, {0x24, 0x70},
    {0x25, 0x64}, {0x26, 0xc3}, {0x2a, 0x12}, {0x2b, 0x46}, {0x3b, 0x19},
    {0x6c, 0x40}, {0x6d, 0x30}, {0x6e, 0x4b}, {0x6f, 0x60},
    {0x70, 0x70}, {0x71, 0x70}, {0x72, 0x70}, {0x73, 0x70},
    {0x74, 0x60}, {0x75, 0x60}, {0x76, 0x50}, {0x77, 0x48},
    {0x78, 0x3a}, {0x79, 0x2e}, {0x7a, 0x28}, {0x7b, 0x22},
    {0x7c, 0x04}, {0x7d, 0x07}, {0x7e, 0x10}, {0x7f, 0x28},
    {0x80, 0x36}, {0x81, 0x44}, {0x82, 0x52}, {0x83, 0x60},
    {0x84, 0x6c}, {0x85, 0x78}, {0x86, 0x8c}, {0x87, 0x9e},
    {0x88, 0xbb}, {0x89, 0xd2}, {0x8a, 0xe6},
    {0x6a, 0x41}, {0x66, 0x00},
    {0x3e, 0x00}, {0x3f, 0xa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