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让wince4.2一下工作在D0状态.

楼主:
NK是别人定制的,
请问我CE修改注册表中的哪些值,让CE一直在D0态工作?

网友:
这个不太懂。
帮顶。

网友:
之前好象是碰到过,有空的时候帮你再查一下!

网友A: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Power\Timeouts]
; @CESYSGEN IF PM_PM_DEFAULT_PDD
    "ACUserIdle"=dword:0                ; in seconds
    "ACSystemIdle"=dword:0         ; in seconds
    "ACSuspend"=dword:0                 ; in seconds
    "BattUserIdle"=dword:0                ; in seconds
    "BattSystemIdle"=dword:0        ; in seconds
    "BattSuspend"=dword:12c                ; in seconds

试下

网友:
http://blog.eeworld.net/Fenstein/archive/2009/01/11/3746312.aspx
这个文章看看有没有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Power\Timeouts]
; @CESYSGEN IF PM_PM_DEFAULT_PDD
? ? "ACUserIdle"=dword:0 ; in seconds
? ? "ACSystemIdle"=dword:0 ; in seconds
? ? "ACSuspend"=dword:0 ; in seconds
? ? "BattUserIdle"=dword:0 ; in seconds
? ? "BattSystemIdle"=dword:0 ; in seconds
? ? "BattSuspend"=dword:12c ; in seconds

试下

这个我试了,没有效果.

网友A:
确保注册表能够关机保存后再开机,因为这些设置是在系统启动的时候读取的,启动后要再设置让其生效应该是需要向系统发送一个相应的事件让系统再去读一次设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确保注册表能够关机保存后再开机,因为这些设置是在系统启动的时候读取的,启动后要再设置让其生效应该是需要向系统发送一个相应的事件让系统再去读一次设置。

正解呀

网友:
我知道,我以前也这去做的,
楼上说的没有错,

将超时间全设成0后.
必须每次开机时都发送_T("PowerManager/ReloadActivityTimeouts"))事件.
代码如下:
hReloadActivityTimeouts = CreateEvent(NULL, FALSE, FALSE,
_T("PowerManager/ReloadActivityTimeouts"));
if(hReloadActivityTimeouts!=NULL)
{
SetEvent(hReloadActivityTimeouts);
}
CloseHandle(hReloadActivityTimeouts);

有没有什么办法只要设成0后,只需要发一次_T("PowerManager/ReloadActivityTimeouts"))事件的呢?

网友:
写一个应用程序,隔几秒钟,就发一个鼠标事件。

另外,要保证供电,呵呵。

网友:
必需每次开机都发送那个事件的原因是你所拿到的NK不能关机保存注册表,即NK没实现HIVE-REG的功能,这一点你可以随便在注册表中改些值,然后重启系统看看还在不在,验证一下。
如果重新启动机器能够保存注册表值的话就不需要每次开机都发事件。
如果不能实现关机保存注册表就需要你联系开发人员让他们实现HIVE-REG的功能。

网友:
HIVE-REG功能是有的,因为
     "ACUserIdle"=dword:0 ; in seconds
    "ACSystemIdle"=dword:0 ; in seconds
    "ACSuspend"=dword:0 ; in seconds
    "BattUserIdle"=dword:0 ; in seconds
    "BattSystemIdle"=dword:0 ; in seconds
    "BattSuspend"=dword:12c ; in seconds
重启后,这些值重启之前的.

网友:
那就只有修改驱动了,让驱动去监控注册表,好像没有别的方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Power\Timeouts]
; @CESYSGEN IF PM_PM_DEFAULT_PDD
? ? "ACUserIdle"=dword:0                ; in seconds
? ? "ACSystemIdle"=dword:0         ; in seconds
? ? "ACSuspend"=dword:0                 ; in seconds
? ? "BattUserIdle"=dword:0                ; in seconds
? ? "BattSystemIdle"=dword:0        ; in seconds
? ? "BattSuspend"=dword:12c                ; in seconds

试下
引用 网友A:
确保注册表能够关机保存后再开机,因为这些设置是在系统启动的时候读取的,启动后要再设置让其生效应该是需要向系统发送一个相应的事件让系统再去读一次设置。
学习一下,另外,欢迎超人回归,嘻嘻,以后又将学到很多东东啦…

网友B:
楼主,你可以自己写一个小程序,开机自启动,主要代码如下:
    HANDLE hReloadActivityTimeouts;
    hReloadActivityTimeouts = OpenEvent(EVENT_ALL_ACCESS, FALSE, _T("PowerManager/ReloadActivityTimeouts"));
    if(hReloadActivityTimeouts)
    {
        SetEvent(hReloadActivityTimeouts);
        CloseHandle(hReloadActivityTimeouts);
    }

因为PM启动时,文件系统还没有起来,它使用NK中默认的配置。我估计你改注册表前后应该是完全一样的。所以,在修改了注册表的设置后需要通过这段代码让它生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可以自己写一个小程序,开机自启动,主要代码如下:
? ? HANDLE hReloadActivityTimeouts;
? ? hReloadActivityTimeouts = OpenEvent(EVENT_ALL_ACCESS, FALSE, _T("PowerManager/ReloadActivityTimeouts"));
? ? if(hReloadActivityTimeouts)
? ? {
? ? ? ? SetEvent(hReloadActivityTimeouts);
? ? ? ? CloseHandle(hReloadActivityTimeouts);
? ? }

因为PM启动时,文件系统还没有起来,它使用NK中默认的配置。我估计你改注册表前后应该是完全一样的。所以,在修改了注册表的设置后需要通过这段代码让它生效。

再补充说明一下,这段代码是必须每次开机时都执行一次的。否则,这个超时时间将用系统默认设置。

网友:
另外,还有一个方法就是使用SetPowerRequirement(),将关键设备置为D0即可。不过,这个方法也需要每次开机时使用。个人感觉还不如上面大家建议你用的方法,修改注册表并且通知系统使用新修改的值,也不麻烦。

网友:
mark
最近也在看电源管理方面的问题。学习

网友:
帮顶,电源管理!!

网友:
快沉了,自觉的顶一下吧,嘻嘻…

网友:
OpenEvent(EVENT_ALL_ACCESS, FALSE, _T("PowerManager/ActivityTimer/UserActivity")); LZ不防试下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可以自己写一个小程序,开机自启动,主要代码如下:
? ? HANDLE hReloadActivityTimeouts;
? ? hReloadActivityTimeouts = OpenEvent(EVENT_ALL_ACCESS, FALSE, _T("PowerManager/ReloadActivityTimeouts"));
? ? if(hReloadActivityTimeouts)
? ? {
? ? ? ? SetEvent(hReloadActivityTimeouts);
? ? ? ? CloseHandle(hReloadActivityTimeouts);
? ? }

因为PM启动时,文件系统还没有起来,它使用NK中默认的配置。我估计你改注册表前后应该是完全一样的。所以,在修改了注册表的设置后需要通过这段代码让它生效。

正解,如果nk 不是你自己生成的话,需要 发送改消息来实现;

网友:
我也遇到类似的问题,参考上面的方法解决了。

网友:
sunrain_hjb说的是正确的.结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