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有什么做用呀?

楼主:
在platform.reg注册表中,
[HKEY_CURRENT_USER\......\USB]
"Entry"=hex:\
      08,02,40,00,00,00,00,00,00,00,00,00,00,00,0f,00,00,00,00,00,64,ce,e3,03,00,\
      00,00,00,00,00,00,00,67,00,00,00,e0,e8,04,16,28,7a,e4,03,04,89,0f,00,00,00,\
      00,00,08,ee,04,16,00,00,00,00,f8,e8,04,16,00,00,00,00,00,00,00,00,00,00,00,\
      00,5e,77,03,00,00,00,a0,46,5e,77,03,00,00,00,a0,46,68,76,e3,03,c0,03,00,00,\

这些有什么做用呀?

USB驱动不是动态库吗?

网友:
当然是动态库了,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

网友:
这是activesync的默认链接设置。有了这个之后在控制面板的新建连接中就会有名为usb的一个连接。

网友:
------" 这是activesync的默认链接设置。 "

这些资料是从什么地方查到的.

网友:
这个和串口的类似吧
串口的一般是波特率
在USB中也是一些配置之类的,与协议有关的东西,要了解就得看代码才知道它是干什么的。

网友:
建立USB的连接,具体的就不大懂了.那些什么十六进制更不懂了.难道是初始化的机器码?望高人指点!

网友:
那一系列的数字,一般情况,它们通过PB软件中的TOOLS菜单下的REMOTE REGISTRY EDITOR功能,再EXPORT REGISTRY FILE..., 在相应目录获得下面一系列数值,添加即可

那些十六进制应该是USB最初的配置吧,每个数字的意义不用细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