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时操作系统RTOS
VxWorks启动时重启

楼主(2009-01-12):
VxWorks启动时重启
有一台Vxwork操作系统的计算机,通过ghost将硬盘复制了出来,然后用ghost复制到另外一台计算机上去,怎么启动不起来呢,报一个错误,然后就重启。
老机器的配置是486,新机器是p4,请各位指点
计算机
操作系统
ghost

网友A:
汗一个先
貌似vxworks不支持这样移植。。。

网友B:
给你顶了,没像你这样用过!

网友C:
老机器开始报故障了,而且同型号的主机已经买不到了,我要更新一下主机,该怎么办呢?请指点。

网友D:
有源代码的话,用新主机的bsp重新编译一个即可
没有源代码俺就无解了~~~

网友E:
这样肯定是不行的。486和P4虽然都是Intel系列的处理器,但是CPU本身就不一样,另外这两台机器的配置也不同,包括RAM,硬盘,BIOS,这些对底层的程序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你可能觉得同一个"Hello World"在486和P4上都能跑,但那只是应用层的一个小程序而已。
讲源码移植到新的BSP,同时修改相应的设置和更新驱动程序,这才有可能。这不是一件很容易的活。

网友F:
这个是比较常见的问题,重新编译BSP

网友G:
晕!这样能行那就奇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