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A DMA驱动源地址和目的地址设置的问题

楼主:
        unsigned long flags = claim_dma_lock();
        disable_dma(channel);

        // 清除dma触发器
        clear_dma_ff(channel);

        set_dma_mode(channel, mode);

        // 为DMA缓冲区分配地址。该函数将addr的最低24位存储到控制器中。addr参数必须是总线地址
        set_dma_addr(channel, virt_to_bus((void*)buf));

        // 给传输的字节数赋值
        set_dma_count(channel, count);

        release_dma_lock(flags);

我要从某个硬件地址A开始的64k大小的区域循环读数,用DMA方式做
看LDD里面,有这么一段代码,是用来设置和启动DMA的
里面set_dma_addr()这个函数的第二个参数,我感觉应该是自己申请的dma缓冲区的地址,也就是目的地址,
那源地址在哪里设置呢?也就是说地址A是哪里设置的呢?
谢谢~

网友:
这块不熟感觉原地址是IO里面定的。

网友:
“IO里面定的”
那这个代码应该怎么写呢
还是应该有什么方法之类的?

网友:
应该是某个外围器件的端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