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rror C2668: 'pow' : ambiguous call to overloaded fu ...

楼主(2009-10-23):
error C2668: 'pow' : ambiguous call to overloaded function
这个错误什么意思,我的后文件包含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究竟是哪错了
function
include
error

网友A:
意思就是说编译发现有一个以上的pow的实现,它不知道用哪一个,估计你pow的参数不对
比如说,pow有两个实现,一个是用double作为参数,一个用float作为参数,结果你传给pow的参数类型是int,编译器就不知道将参数强转成哪一个类型了。

网友B:
楼上正解,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