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个问题:windowsmobile ipl读分区的问题

楼主:
ipl通过 BP_ReadData读 ramimage 分区信息 读取的时候发现必须要偏移0xc800才能读正确
比如 BP_SetDataPointer(0) 读出来的头就不对 必须要 BP_SetDataPointer(0xc800)
然后再读就正确的
这可能是什么问题呢?是FMD driver有问题 还可能是我下载image烧写flash的问题
还是我编译的flash.bin的分区格式本身有问题

还有一般wm启动怎么实现   ipl改动多不多 ?

网友:
没玩过WM,帮顶

网友A:
做WM,但是没有碰到过楼主类似的问题。
WM的启动一般是OEM Boot--->Eboot---->IPL---->OS.
IPL不加什么其它功能(如工厂升级模式,关机充电等)的话改动不多。
FMD的驱动加上微软的IPLCOMMON就差不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做WM,但是没有碰到过楼主类似的问题。
WM的启动一般是OEM Boot--->Eboot---->IPL---->OS.
IPL不加什么其它功能(如工厂升级模式,关机充电等)的话改动不多。
FMD的驱动加上微软的IPLCOMMON就差不多了。

我就是很奇怪 我的MBR数据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怀疑是xipkernel partition内部数据结构有问题  这个可能是什么引起的呢?

网友:
从分区的0地址读出来应该是MBR吧
你存Image的分区有文件系统吗?还是直接当做Binary的来读写的
觉得编译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的,再说这一块也没有什么地方可以定制的

网友:
已经好了 赫赫 祝大家新年快乐  写flash的时候bin文件每个sector的info的8个bytes没有跳过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