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5.0的sd驱动

楼主:
我用的是广嵌的5.0 bsp,想要修改支持4G以上SD卡驱动,2410的板子,中断是18和21
始终没弄好,谁弄过指点一下菜鸟啊,
现在的问题是看不到sdhc_sc2410.dll,静态中断关联可能不对,这个到底怎么做,
郁闷,高手们指点一下

网友:
cpu有变么?
只要改bus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有变么?
只要改bus吧
都是2410,硬件差别不大
在wince5.0下能看到sdbus2.dll,但看不到sdhc_sc2410.dll

网友:
继续等高人
我在armint.c中加入中断静态关联,
始终不对,这个怎么加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cpu有变么?
只要改bus吧
都是2410,硬件差别不大
在wince5.0下能看到sdbus2.dll,但看不到sdhc_sc2410.dll

那肯定是有源代码的,找找就行了

网友:
这个OALIntrStaticTranslate(SYSINTR_SDMMC, INTSRC_MMC);
    OALIntrStaticTranslate(SYSINTR_DMA0, INTSRC_DMA0);
    OALIntrStaticTranslate(SYSINTR_SDMMC_CARD_DETECT, 18)等加在哪个文件里啊,我的bsp估计是4.2升级到5.0的,没有intr.c文件,只有armintr.c、cfw.c等,加在其中编译都通不过 。

网友:
meiyou dll就是没有编译到内核啦
再看看注册便什么的

网友:
偌大一个论坛,怎么没人做过这方面呢,
继续等高人

网友:
只能帮你顶!
刚搞好SDHC,不过和你情况不一样!

网友:
现在的问题好像论坛上以前有人遇到过,最后不知道解决没有
谁搞定了来指导一下啊,小弟感激不尽
现在的问题是:在windows文件夹下能看到sdhc_sc2410.dll,但是没有被device.exe加载,
在active\下看不到,这是为什么

网友:
看一下注册表

网友:
我打的升级包是2008年全年的,是不是包括了07年关于SD卡部分的?

网友:
怎么没人关注呢
我最近发现,原来2G SD卡驱动可能用的是三星提供的三个.dll,我现在把它去掉,添加微软的sd组件
,根本没有调试信息输出
BOOL
OEMInterruptEnable(DWORD  idInt,  LPVOID pvData, DWORD  cbData)
{
volatile INTreg *s2410INT = (INTreg *)INT_BASE;
volatile IOPreg *s2410IOP = (IOPreg *)IOP_BASE;
volatile MMCreg *s2410SDIO = (MMCreg *)MMC_BACE;
BOOL bRet = TRUE;
INTERRUPTS_OFF();

switch (idInt)
{
case SYSINTR_DMA0:
        s2410INT->rINTMSK &= ~BIT_DMA0; // SDIO DMA interrupt
RETAILMSG(1,(TEXT("::: SYSINTR_DMA0    OEMInterruptDisable\r\n")));没有输出
      break;

case SYSINTR_SDMMC:
s2410INT->rINTMSK &= ~BIT_MMC;
RETAILMSG(1,(TEXT("::: SYSINTR_SDMMC    OEMInterruptDisable\r\n")));//此信息没有出现
break;

case SYSINTR_SDMMC_SDIO_INTERRUPT:
s2410INT->rINTMSK &= ~BIT_MMC;
RETAILMSG(1,(TEXT("::: SYSINTR_SDMMC_SDIO_INTERRUPT    OEMInterruptEnable\r\n")));//此信息没有出现
break;

case SYSINTR_SDMMC_CARD_DETECT:
                s2410IOP->rEINTPEND  = (1 < < 18);
s2410IOP->rEINTMASK &= ~(1 < < 18);
s2410INT->rSRCPND = BIT_EINT8_23;
if (s2410INT->rINTPND & BIT_EINT8_23) s2410INT->rINTPND = BIT_EINT8_23;
s2410INT->rINTMSK  &= ~BIT_EINT8_23;
RETAILMSG(1,(TEXT("::: SYSINTR_SDMMC_CARD_DETECT    OEMInterruptEnable\r\n")));//此信息没有出现 break;
      }
}
在OEMInterruptDone()函数中的相应调试信息也没输出,连2G的sd卡都不显示,
微软提供的驱动还要进行修改吗
谁弄过的过来指导一下新手啊

网友:
LZ是要升级成2。0的SD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