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相当BT的问题 改动.h文件竟然不引起重新编译

楼主(2010-04-22):
一个相当BT的问题 改动.h文件竟然不引起重新编译
用ddkwizard安装设置,然后可以用vs2005编译驱动,这个没问题了
问题是:我必须改动.c/cpp文件才会重新编译
改动.h文件 不会重新编译
真不爽啊,每次改.h文件都要随便改一下.cpp文件 才可以算真正改了.h文件
安装

网友A:
不太清楚楼主所的。不过倒是没有用VS2005编译过驱动程序。
应该是本人没有关注WCE环境下的驱动程序开发。

网友B:
应该是你的.h没被包含吧,不然不会那样的

网友C:
当然被包含了 而且被多个cpp文件包含了
用ddk直接编译 胡乱改动.h文件,就会出一堆错误
VS编译的时候,只改动该.h文件,没有任何错误提示,必须改动.c文件

网友D:
编译之前clean一下就好了

网友E:
都试过的 clean solution啥的 都没用

网友F:
这个问题 就没人知道怎么解决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