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禁读卡器如何设置IP?如何读取卡的信息?

楼主(2010-01-23):
门禁读卡器如何设置IP?如何读取卡的信息?
门禁读卡器如何设置IP?如何读取卡的信息?
读卡器
门禁
如何

网友A:
这个首先得看你的门禁读卡器 采用什么样的组网方式?
如果采用FE组网,其对应的IP设置,和普通的以太网一样设置,此时你把门禁读卡器当成一台普通的PC就可以,其设置和PC一样的,需要网关 子网掩码等等
至于如何读取卡的信息?
这个是采用高频的RFID(无限射频识别),具体百度与GOOGLE下。
http://baike.baidu.com/view/637068.htm?fr=ala0_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