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与混合信号

楼主:
微控制器MCU
DSP与ARM处理器
ST MEMES传感器创意设计大赛
意法半导体-低功耗射频
MEMS传感器
ADI工业技术
ARM技术
Linux与安卓
实时操作系统RTOS
编程基础
国产MCU
瑞萨电子MCU
51单片机
电机驱动控制(Motor Control)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开关电源学习小组
LED专区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TI无线连接
测试/测量
电路观察室
maychang趣味电子技术课堂
ADI工业技术
东芝光电继电器TLP3547评测专区
MAX32630FTHR设计大赛专区
MicroPython开源版块
创新实验室
以拆会友
ON和Avnet物联网创新设计大赛
聊聊笑笑闹闹
求职招聘
为我们提建议&公告
ADI工业技术论坛
ADI工业技术论坛
Flash驱动数据对齐问题.
beifenggood
beifenggood

网友A(2009-12-20):
Flash驱动数据对齐问题.
最近在做flash的驱动,有个问题不是很理解,请教下大家!
我现在的nor flash使用的是16位的数据线与CPU连接的,这样是不是说我每次操作flash里面的数据的时候,写入和读取的数据都应该是16位或者16位的整数倍数?
如果一次读取一个字节的数据,这样是不是实现不了?
数据对齐也是应该2字节或者4字节对齐?
谢谢大家!
数据
FLASH

网友B:
你的处理器该有能力处理这个问题....它或许会有个EMIF之类的东西,它会发出一个16-BIT的读,但只把你要的数据送给你.....

网友C:
谢谢Great_Bug的回复,读的问题好办点,读回来16位数据也好处理,我的想法是读前判断下地址,看地址是不是2字节对齐的,但是写的时候,是不是一定得按16位来写呢,谢谢!

网友:
有nandflash控制器不?
有nf 控制器的话,不需要你检查地址是不是2字节对齐的吧,直接NFDATA=data。

网友D:
每次读写FLASH都是16位,但还得看FLASH的引脚驱动配置

网友E:
Flash的DataSheet里写时序是怎样安排的?印象里datasheet应该有明确的一字节或者一个字的读写时序吧?

网友F:
查看本帖全部讨论,请
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