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3c6410 VGA显示 播放视频闪烁

楼主:
请教高手:
俺在用s3c6410做VGA显示,640x480(刷新频率61Hz)或800x600(刷新频率67Hz)只有不播放视频文件显示都非常正常;
但播放视频时,屏幕闪的的特别厉害、黑屏根本无法看。
用示波器看了一下,像素时钟和行场同步信号会抖动。

帧缓冲大小12Mb

谢谢!

网友:
有没有使用2D加速?

网友:
是CE5还是6还是WM?

网友:
用的是CE6

网友:
2D加速应该是启用了
#define G2D_ACCELERATE    (TRUE)

网友:
那就不知道该怎么折腾了。。。。
知道要display driver,可这简直是废话啊。。。
帮你顶起,让知道人帮助你。

网友:
我的板子有同样的问题,不过是2410的板子- -`

网友A:
三星的arm9 (2440)、arm11 (6410)都有这个问题,是ram总线竞争导致的。

网友:
把刷新率降低,效果好一些.
pDeviceInfo->Frame_Rate = 40;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三星的arm9 (2440)、arm11 (6410)都有这个问题,是ram总线竞争导致的。

那有啥解决办法呢?

网友:
刷新率低一点是要好的,问题需要支持普通的显示器,太低有问题

网友:
   你是华恒的开发板吗,我们的板子也是屏幕闪烁。不过只是在用到硬件编解码播放视频时才闪烁,直接播放视频文件,好像不会闪烁。那你用摄像头会闪烁吗

网友B:
顶起,我用的6410的板子用硬解码也出这样的问题,也在VGA640*480的显示下。有好的解决方法吗?

网友:
不知道你的6410cpu和ddrsdram运行在什么频率下,640*480*60Hz,只是播放视频,不应该闪,除非你还做别的什么了。还有你的视频格式是什么,是不是解码引起的。
像素时钟和行场同步信号会抖动。这个是不是电源供电不足啊?(瞎猜)

网友:
引用 网友B:
顶起,我用的6410的板子用硬解码也出这样的问题,也在VGA640*480的显示下。有好的解决方法吗?

看样子不少人遇到这样的问题,我们的板子是一执行硬件编解码,就闪。后面跟开发商说了,他们研究了一下,说是时钟信号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三星的arm9 (2440)、arm11 (6410)都有这个问题,是ram总线竞争导致的。

那有啥解决办法呢?

三星在做这个芯片的时候,并没想让人做这个vga显示的应用,所以
1,简单应用(那就没意思了)
2,低频输出,在外通过特殊芯片(比如fpga)变频输出。

网友:
立宇泰和友善之臂2440开发板,都有 lcd2vga 模块买

网友:
我的显示800x480 播放VGA的不会闪,用的是群创的7寸屏?会不会是其他硬件问题?

网友:
我是新手,习嵌入式系统,用的是OK6410,需求各位大侠的指点,请给个QQ号

网友:
昨晚测试了一下TE6410 的VGA, 播放视频不卡,也不闪烁啊。
800*600 的
不过折腾了好久,因为我一直挂着LCD,要拔下LCD才能正常,显示图像的,效果不错,嘿嘿。

网友:
应该是相互干扰

网友:
刷新频率降低点看看。

网友:
请问楼主使用TCPMP在6410上播放视频吗?还是使用什么播放器?。。。。

网友:
我用的 海天雄的开发板,VGA分辨率可以达到1024*576,播放视频一点也不会闪的。

网友:
你用800*600  60HZ试下看

网友:
VGA用的是什么芯片。

网友D:
如果把刷屏降低连普通的电脑屏也支持不了,Frame=40 就不行了,我用的是S5PC100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把刷屏降低连普通的电脑屏也支持不了,Frame=40 就不行了,我用的是S5PC100

S5PC100和6410 cpu差得很远。

网友: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如果把刷屏降低连普通的电脑屏也支持不了,Frame=40 就不行了,我用的是S5PC100

S5PC100和6410 cpu差得很远。

哈哈 两者不是个档次

网友:
同样的问题,顶一下,现在用FPGA辅助刷新,不知道能不能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