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器粘连问题

楼主:
   现在遇到一个问题,公司主板需要控制继电器输出,继电器控制灯光等电器。由于现场采用了节能灯,而节能灯都带整流器。因此才灯光启动的时候,会造成继电器粘连。以前处理办法就是外接一个大功率固态继电器。问一下大家,有没有其它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加RC电路管不管用?

网友:
不会是继电器品质太差吧?

网友:
欧姆龙的继电器啊,而且肯定是正品。

网友:
方案1:
在触点两端并联适当的电阻和电容,
具体情况为:电阻与电容为串联,电容在0.47UF-2UF左右,电阻在10欧-50欧之间。

方案2:
转换时继电器经常打火粘连,是因为你的负载中存在大的电感或电容或大的起动电流,解决办法是换一大容量的继电器,或在继电器触点两端并上只0.1-1UF的电容试试.

方案2:
触点粘连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触点接通电机启动时电流过大造成的过流发热,一种是触点断开电机产生的感应高压形成电弧造成触点烧蚀,首先楼主应该看看你的问题到底是哪种,再想解决方法?
如果是第一种,就换触点电流容量更大的继电器,如果是第二种,就在触点上并联压敏电阻.

方案4:
改用可控硅电路来控制,但相对来说,电路要复杂些;而且还需要更改电路,估计实现难度。

麻烦楼主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进行相关实验下。

网友:
提供个思路:
串个电阻作为启动限流,电阻并个可控硅,触发极用RC充电延时导通.
这样当触点闭合后回路通过电阻限流,防止触点产生火花;达到RC延迟时间后可控硅导通将电阻短路以减小功耗.
电路自己去实现哈.

网友:
当然,选用更大容量继电器最简单,就是成本稍高些.
串阻容吸收也是可以的,但适用范围窄些.

网友:
楼上高人,俺就帮楼主顶一下吧。

网友:
继电器打火、粘连肯定是功率不够,加啥都没用,只有换大功率的。

网友:
楼上的各位高人,领教了。多谢。
问题就是一块主板有32路输出,如果每路都加复杂负责电路处理,总成本恐怕有点承受不起。而且现场受到空间等条件限制,也不好实现!
有没有只加一些电容电阻之类的办法就可以解决的?

网友:
还有个问题?
引用 网友A:
提供个思路:
串个电阻作为启动限流,电阻并个可控硅,触发极用RC充电延时导通.
这样当触点闭合后回路通过电阻限流,防止触点产生火花;达到RC延迟时间后可控硅导通将电阻短路以减小功耗.
电路自己去实现哈.

如kyzf所说,触点粘连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触点接通电机启动时电流过大造成的过流发热,一种是触点断开电机产生的感应高压形成电弧造成触点烧蚀。我想我们是第一种情况。这种情况下,采用可控硅+RC还管用么?

网友:
管用,电阻串在主回路中,触点闭合瞬间靠电阻限流防触点过流,之后用可控硅将电阻短路。  这个思路就是用在节能灯上的,用于有大电容的场合,限制启动电流。

网友:
tcdzyq的方法不错,只是第一次测试的时候用的是粘连过的继电器,继电器本身已经损坏了。所以开始测试的时候效果不好。后来换了几个新继电器,测试了很长时间,效果都不错。不过为了控制成本,没有用可控硅,只加了RC。

多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