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移位运算符代替乘除运算符的优势

楼主:
如果乘以或者除以2的整数次方的话,在时间上,以及在空间上,最好有对应的汇编代码说明。

网友A:
都是一些技巧,不用过于追求。

网友:
编译后查看一下反汇编,看看具体汇编内容。

网友:
这个只是一些算法的优化,楼主可以查看一下自己编译器的反汇编代码

网友:
如果有一个乘数是常量,编译器一般会自动优化为移位运算的。还有很多芯片已经内置了硬件乘法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是一些技巧,不用过于追求。
我是在嵌入式设备上,为了进行优化,必须考虑这些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1 楼 jennyvenus 的回复:都是一些技巧,不用过于追求。我是在嵌入式设备上,为了进行优化,必须考虑这些问题。

大家都是做嵌入式的

网友:
请问嵌入式和单片机有什么不同

网友:
每天顶帖!乘除法本来就是用移位实现的!超出三次的移位,还是乖乖用乘除法,让编译程序处理吧!

网友:
看单片机 乘法有无这个指令,而且是多少个机器周期
如没有乘法指令,那肯定移位快了

网友:
如果没有硬件乘法,
写个移位算法,管它是不是2个整数倍照样移位算,可以在网上找到这类算法的

如果有硬件乘法的话没必要在意是不是乘以2的整数倍,
判断是不是2的整数倍然后相应的移位既浪费ROM又耗RA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