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 微信号数据采集系统设计的疑问

楼主:
   本系统侧重点在微信号的采集,通过设计一个微信号采集和分析的系统,通过特定的集成电路对微小信号放大,转变为标准电流信号并能够传输到远端。通过模数转换器将其转换为数字量。利用相应软件对采集到的数字进行修正,使之能够比较准确的代表原信号所代表的物理量,例如空气中的各气体比例、液体的酸碱度等。
     老师给我一个ad694(电流/电压装换)的芯片资料,以及告诉用plc编程就走啦.这几天我查询数据采集 控制技术 ad694的相关资料,对任务也有了个认识。不过仍然觉的无从下手。
     我想问下高手,如何找个突破点下手啊;
      问题:
           1 如何总体设计(要求 采集的是微信号 用到ad694 plc编程 其他无要求)当然希望是最优选择,花费小点更好!
           2 能否给我总体设计的电路图
           3 微信号用电流传输好 还是电压好 那个抗干扰强啊 (为什老师要用ad694啊)
           4:能否大体说说本系统的技术路线

网友:
         1 如何总体设计(要求 采集的是微信号 用到ad694 plc编程 其他无要求)当然希望是最优选择,花费小点更好!
不管信号采集部分输出的是微弱电流,还是模拟电压,都转为数字电压,在接收端读入。这样抗扰性最好。

          2 能否给我总体设计的电路图
不能,要$的。

          3 微信号用电流传输好 还是电压好 那个抗干扰强啊 (为什老师要用ad694啊)
数字电压。

          4:能否大体说说本系统的技术路线
微信号采集、放大、抑噪、抗扰,是重点。后续的数字电压传输、读取都是小节。当然,要看你们的设计目的,如果采集部分已经是现成的,那就是要你们练习数字电路和软件了。

网友:
补充一下,远距离传输用vf-fv比较好

网友:
远距离的话就直接在现场将调理的信号转成数字信号传输不更好吗,要是ad的精度不高的话直接用带AD的单片机就行,12位500K的也就十几块钱,24bit的但采样速度低,将结果用485传给PLC,这个有标准的MODBUS协议,485最好是隔离一下

网友:
采个信号要用到PLC?单片机就可以搞定了吧

前端信号---->信号放大器------>AD转换

网友:
我也搞不懂为何要用到PLC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