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pmp 怎么关联到自己的窗口播放

楼主:
   dx们帮帮忙,怎么让tcpmp在自己的窗口中播放啊?按照有篇文章的介绍,把common中的GetDC(NULL)都改成GetDC(Context()->Wnd)了,还是不能关联到窗口句柄。

网友A:
if(Context_Init(_T("TCPMP"),_T("0.81RC1"),3,AfxGetApp()->m_lpCmdLine,NULL))
{
     Player = Context()->Player;
     Context_Wnd(this->m_hWnd);
}

网友:
引用 网友A:
if(Context_Init(_T("TCPMP"),_T("0.81RC1"),3,AfxGetApp()->m_lpCmdLine,NULL))
{
  Player = Context()->Player;
  Context_Wnd(this->m_hWnd);
}

这样没用的,会在桌面播放

网友A:
当然不会了,它是在你的应用程序窗口中播放,我都已经实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当然不会了,它是在你的应用程序窗口中播放,我都已经实现了

能不能说下怎么做的?

网友:
初始化的时候
if(Context_Init(_T("TCPMP"),_T("0.81RC1"),3,AfxGetApp()->m_lpCmdLine,NULL))
{
  Player = Context()->Player;
  Context_Wnd(this->m_hWnd);
}
就OK了,以后都是开启播放和控制播放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