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CDMA拨号上网

楼主:
Wince 5.0下+CDMA拨号上网,提示打开端口失败,
是否拨号时首先要给CDMA供电?如果是怎么供电?

网友A:
CDMA模块肯定需要先供电,

另外供完电,还得控制其对应的控制管教,实现CDMA模块的开机。

这些在模块的硬件手册上都有很详细的说明。

网友:
引用 网友A:
CDMA模块肯定需要先供电,

另外供完电,还得控制其对应的控制管教,实现CDMA模块的开机。

这些在模块的硬件手册上都有很详细的说明。

找了台别人的设备,有个CDMA加电程序,加电后用wince的拨号可以连接,如果不加电则拨号失败
请问,加电程序的原理?或者之方面的资料,现在的设备找不到厂家了。

网友:
另为了省电,是否可以把不用的设备去电关掉?如何去电?

网友A:
给CDMA模块一直供电。你需要做的是 对CDMA模块进行开机与关机。

以下是一个GSM/GPRS模块的开关机原理:
开机:
模块在正常上电后处于关机状态。
需要给 ON/OFF 管脚一个持续时间1500-2000mS 的低电平脉冲模块即可开机。
关机:
在模块开机起来后,给模块 ON/OFF 管脚一个持续时间1500-2000mS 的低电平脉冲,即可关机。

CDMA与GSM/GPRS在这方面原理是一样的,你参照下吧,
另外一定得想办法找到你的模块的对应手册,否则一切都靠猜测,这样开发起来,很辛苦。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给CDMA模块一直供电。你需要做的是 对CDMA模块进行开机与关机。

以下是一个GSM/GPRS模块的开关机原理:
开机:
模块在正常上电后处于关机状态。
需要给 ON/OFF 管脚一个持续时间1500-2000mS 的低电平脉冲模块即可开机。
关机:
在模块开机起来后,给模块 ON/OFF 管脚一个持续时间1500-2000mS 的低电平脉冲,即可关机。

CDMA与GSM/GPRS在这方面原理是一样的,你参照下吧,
另外一定得想办法找到你的模块的对应手册,否则一切都靠猜测,这样开发起来,很辛苦。

首先谢谢你的解答
再请教一下:对CDMA模块开关机用软件可以控制吧?另设备上显示的调制解调器为:COM1上的Hayes兼容调制解调器,这个是否有公用的开关机方法?

网友:
建议一个帖子对应一个问题,就像计划生育,一个家庭只生一个好,呵呵…自己减轻负担,同时也会给别人的查询带来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