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动编译错误 error LNK2019: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楼主:
错误提示如下:
BUILD: [01:0000000104:ERRORE] Keypad_common_fsl_v2_pdk1_5.lib(keypad.obj) : error LNK2019: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int __cdecl BSPKppIsWakeUpSource(void)" (?BSPKppIsWakeUpSource@@YAHXZ) referenced in function "int __cdecl KppInitialize(void)" (?KppInitialize@@YAHXZ)

我将BSPKppIsWakeUpSource()这个函数实现在一个.c文件,中 并包括在dll的source文件里面一起编译。
可是编译通不过 ,遇到 上面问题,请问该如何解决?

网友:
怎么没人理啊。。。

网友:
楼主使用的5.0还是6.0?
应该是你编译BSP某些模块的顺序搞错了

网友:
是6.0,
应该不是编译顺序 的问题 ,还有 其他可能吗?

网友:
如果你确定相关的lib和文件都已经引入了的话,考虑一下c和c++一块编译时候问题,
即加上
extern "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