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内置上拉的相关问题

楼主:
关于DSP中的一些引脚,内部已设置了上拉。
它的这个上拉有什么作用呢?它的上拉电流100uA,是指什么?在上拉电阻上已经接好Vcc,
还是需要在使用的时候在外部接Vcc。

如果说另外一个需要与DSP的I/O相连接的器件,需要在外部接上拉电阻(电源和线性电阻),
来增加驱动能力(电流需要1.5mA),是不是可以这样说,因为DSP的I/O口内部已经有上拉了,
外边就不用接了。

我个人认为这种说法是不对的,但是说不清楚哪里不对。不清楚这个DSP内置的上拉是怎么回事。
请教各位高手。

网上有一些单片机的上拉的资料,二者原理是不是一样。

网友:
外部需要的驱动电流较大时,内部的弱上拉是无法满足电流需求的,因此必须要外加上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