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次打扰各位,请问如何在VS2008下编写程序用来控制实验板上的LED呢?

楼主:
如题,感谢网友们的帮助,现在我的实验平台XP+WinCE5.0+ActiveSync+VS2008+S3C2440A已搭建成功,并成功运行了第一个HELLO程序,但众所周知,HELLO程序根本不涉及实验板上的任何硬件,现在我想在VS2008环境下编写一个程序,设置两个按扭,用来控制板子上的LED灯,可看了网上搜到的一些资料,似乎是利用BSP中的驱动实现的,但是我看了一下我所用的实验板OEM提供的BSP,没有关于IO口的驱动啊。请问我该怎么办啊?
马上就快入门了,请大家多多指点啊,过了这个坎感觉就可以踏上正途学习了。。。

网友:
不知道道你的LED是不是用GPIO来控制?如果是你要:
1、对流驱动开发以及GPIO的使用有一定的了解。
2、做一个GPIO的驱动供应用程序调用,需要实现设置GPIO(IN、OUT)、置高、置低等功能。如果你嫌麻烦,你也可以在应用程序中用映射GPIO地址的方式来控制。关于这你可以上网搜控制GPIO相关的资料。
3、如果你是想在PC下控制LED,那你还要用到RAPI,关于这个你也可以上网查。如果是在平台上控制LED,直接写for wince的程序就可以了。

网友:
我用的板子上共有四个LED,分别由GEF4~7控制,该怎么做呢?
因为我所做的最后是把ARM9当成一个后台,基于WINCE编写各种需要来控制其它器件,因此肯定是写好程序固化在ARM上,请问我该怎么做啊?
网上搜到的资料也没有相关的说明,能否指点一二呢?或是推荐些资料也可以,谢谢。。。

网友:
http://blog.eeworld.net/gooogleman/archive/2008/11/27/3379561.aspx
http://blog.eeworld.net/gooogleman/archive/2008/12/03/3428122.aspx
http://blog.eeworld.net/gooogleman/archive/2008/10/28/3160535.aspx

网友:
谢谢您的回复,能否推荐相关的书呢?去图书馆感觉看到的都是ARM与Linux的书,ARM与WinCE的书很少很少。

网友:
你多找些别的开发板的实验手册,看人家怎么做的,一步一步来,我们做的第一个LED的驱动,用了三天时间才成功。。。

网友:
谢谢您的回复,我找了广嵌GEC2440的手册,还有TQ2440还有Mini2440等等,
是不是如果想用实验板上的硬件,必须这样写驱动?我现在是在入门,以后还要用板子上的AD,SD卡等等,那岂不是用一个写一个?
就好像WinCE有三种程序设计方法:API,MFC和.NET Framework,使用板子上的硬件时有没有其它的方法?
比如MFC明显比API方法写程序方便一些.
有没有什么向导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