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WINCE5.0 ActiveSync 问题

楼主:
大家好,我现在尝试在CE5.0下使用串口与PC通过ActiveSync进行连接。目前,在CE5.0下运行repllog.exe时COM4回输出CLIENT字符串,但是PC上的ActiveSync检测不到,我用的ActiveSync是4.5版本。还望各位指点迷津,谢谢。

网友:
怎么没有人给我回复呀,还望大家多多指点。

网友:
自己使用的都是通过USB的,没有使用过串口来用ActiveSync的,呵呵,帮顶!

网友:
你问题说得太笼统,建议从以下几个点着手
1、波特率
2、串口芯片确定正常,最要注意是交叉还是并行
3、接收的程序是否对应相应的串口

一点管见

网友:
我的串口线是采用交叉线,CE设备能够通过串口与PC及通信,波特率CE设置为19200,硬件流控,至于PC的ActiveSync波特率不知道怎么设置。

网友:
现在CE5.0可以连接了,但是不能进行文件同步,我把fileSync、RAS/PPP、Unimodem support、NetWork API都选上了,还是不行。还望哪位高人赐教,谢谢。

网友:
只用过USB的华丽飘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