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谢谢大家。

楼主(2010-03-14):
急!!!!!!!!谢谢大家。
请问一下在uClinux 下怎么关闭应用程序呀。如boa iptables 怎么关呀。特别是 iptables 怎么开启关闭它。谢谢谢。
应用程序

网友A:
记得当初周立功的书籍对于这方面将得比较详细。
就是用NXP的ARM7实现uClinux。
帮定下。

网友B:
应用程序不要开机启动或kill掉即可
不过iptables配的是kernel里的netfilter 如果你不想要的话 需要去掉NETFILTER选择重编kernel

网友C:
谢谢,那我试一下KILL。我是准备用WEB来控制可以动态的开启或关闭iptables

网友D:
UCLINUX下没有KILL吗?直接杀不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