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板根据什么做出来的???

楼主(2009-03-31):
开发板根据什么做出来的???
1、开发板根据什么做出来的???
2、仅仅根据DATASHEET就能做出板子吗???
开发

网友A:
应该可以做出来。不过芯片可能需要一些增强型的。

网友B:
所有的芯片其制造厂商都会出自己的参考设计,以协助用户制版。
开发板往往都是直接照搬这些参考设计然后加一些外围扩展电路。

网友C:
所有的芯片其制造厂商都会出自己的参考设计,以协助用户制版。
开发板往往都是直接照搬这些参考设计然后加一些外围扩展电路。
普通用户有什么途径获得这些芯片制造厂商出的的参考设计。

网友D:
手册,文档,厂家发的其他资料。如果你指的直接是PCB,这个一般是不可能的,原理图倒是普遍都有。

网友E:
是原理图,不是PCB。
原理图是厂家直接提供,还是开发人员根据手册,文档,厂家发的其他资料设计出来的。厂家提供参考图吗(类似软件开发中的demo例子)。

网友F:
一般的元器件Datasheet都有用原理图示范的引脚接法什么的,至于整个系统怎么设计可以找完整的原理图看。
开发板说起来也是一个完整系统

网友G:
至于整个系统怎么设计可以找完整的原理图看
这个完整的原理图,是网上搜的,还是也在芯片厂方提供的资料中(手册,文档,厂家发的其他资料)。

网友H:
芯片厂商提供的参考设计,然后在加以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