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我看看这段代码呀!

楼主:
哪位朋友做过I2S的音频驱动呀?下面这段代码的意思是:void _WrL3AddrData(unsigned char Addr,DWORD data)
{
        unsigned short WriteData =(unsigned short)data;
        int i;//j;
        unsigned short temp = Addr;

//  CS---GPE12/SPIMOSIO
// SDIN---GPG5/SPIMOSO1
// SCLK---GPE11/SPIMISO0

        WriteData |=(temp << 9);
        g_pIOPregs->GPECON &= (~((3<<22)|(3<<24)));
        g_pIOPregs->GPECON |= ((1<<22)|(1<<24));
        g_pIOPregs->GPEUP &= (~((1<<11)|(1<<12)));

        g_pIOPregs->GPGCON &= (~(3<<10));
        g_pIOPregs->GPGCON |= (1<<10);
        g_pIOPregs->GPGUP &= (~(1<<5));

        g_pIOPregs->GPEDAT &= (~(1<<11));                                //L3CLK = H;
        _DelayTime(1);
        g_pIOPregs->GPEDAT &=(~(1<<12));                    //CS = L ,data transmit start
        _DelayTime(10);
        for(i = 0;i<16;i++)
        {
                g_pIOPregs->GPEDAT &=~(1<<11);
                _DelayTime(1);
                if(WriteData & (1<<(0x0F - i)))
                        g_pIOPregs->GPGDAT |= (1<<5);            //L3DATA =1;
                else
                        g_pIOPregs->GPGDAT &= (~(1<<5));            //L3DATA =0;
                _DelayTime(1);
                g_pIOPregs->GPEDAT |=(1<<11);                                //L3CLK = H;
                _DelayTime(3);
        }
        _DelayTime(10);
        g_pIOPregs->GPEDAT |=(1<<12);                    //CS = H ,data transmit Stop;
        _DelayTime(10);
        g_pIOPregs->GPGDAT &=(~(1<<5));
        g_pIOPregs->GPEDAT &= (~(1<<11));            //L3DATA =0;
        _DelayTime(20);
}什么呀?这个好像是往UDA1314这个音频IC上写数据以控制这个IC,这个IC有SPI的接口吗?怎么它通过S3C2440的SPI接口来写数据呢?谢谢了呀!

网友:
不会是L3总线?!

网友:
L3总线怎么会用到S3C2440的SPI接口呀?

网友:
看看原理图是否接的SPI呢,我这里接的II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