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 启动不了

楼主:
系统启动到下面地方就停止了,Debug 和 Release 版本都一样,再也没有串口消息输出,谁知道是什么原因,或者怎么样调试这个问题
Windows CE Kernel for ARM (Thumb Enabled) Built on Aug  4 2008 at 18:38:38
ProcessorType=0926  Revision=5
sp_abt=ffff5000 sp_irq=ffff2800 sp_undef=ffffc800 OEMAddressTable = 8022c734
DCache: 128 sets, 4 ways, 32 line size, 16384 size
ICache: 128 sets, 4 ways, 32 line size, 16384 size
FCLK:400000000, HCLK:133333333, PCLK:6666666

网友:
刚开始以为是 HIVE 的问题,最后去掉 HIVE 同样停在那里。

网友:
还在内核初始化阶段。用不了KITL,嘿嘿,难调试。

楼主弄个以前的成功的NK下载进去看看是否能启动,以确认不是硬件问题。

网友:
新的 2450 板子, 没有可以运行的内核, 只能一步一步查。累

网友A:
最新发现 系统执行 OAL 层 的 OEMInit() 函数没有返回,继续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新发现 系统执行 OAL 层 的 OEMInit() 函数没有返回,继续查。

这个很难查的。因为那里不允许修改的。在private下面。

网友:
在 OEMInit 内, 觉得有可能会死机的前後都加入
OALMSG(1, (L"OEMInit(L%d)\r\n", __LINE__));

看看是哪一行造成的再来判断吧.

Paul, Chao @ Techware

网友:
谢谢各位  问题解决了 OEMInit 里面有个初始化 HCLKCON、SCLKCON 和 PCLKCON 的函数,它初始化的值和默认值一致的,我删掉了系统能启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