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PMP 0.72RC1 for CE6.0的错误

楼主:
使用VS2005编译TCPMP,安装了CE6.0的SDK,编译成功,但运行时总是出现错误:弹出对话框,crash.txt。

调试时发现,错误好像与common.dll在关。但本人就是无法修改(即不能发现出错的原因)使TCPMP在CE6.0上正常运行。
请有经验的朋友说说,这个错误出现的原因是什么?该如何解决?

网友:
"但运行时总是出现错误:弹出对话框,crash.txt"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先把问题说清楚,然后把你的调试过程说清楚。

网友A:
出现:"弹出对话框,crash.txt"并不是在调试的过程中,是直接运行时出现的。

我在网上下载的TCPMP 0.72RC1,使用VS2005和CE6.0的SDK编译后,在CE6.0的板子上运行出错。

网友:
TCPMP应该是较独立的,基本上不依赖于CE系统的。注意到CE6.0与5.0在DDraw的接口方面有一些差别,而TCPMP使用了它,会不会是它引起的错误。

网友:
难道没有人在CE6.0下使用TCPMP吗?

网友B:
CE6.0下面有几个解码库和5.0不一样,所以在6.0下面要拷贝5.0下面的几个解码库。

网友:
引用 网友B:
CE6.0下面有几个解码库和5.0不一样,所以在6.0下面要拷贝5.0下面的几个解码库。

能详细说一下,哪几个解码库不一样呢?

网友:
TCPMP不是独立CE系统的,所有解码库都是自己生成的吗!怎么会用到系统的解码库,关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出现:"弹出对话框,crash.txt"并不是在调试的过程中,是直接运行时出现的。

我在网上下载的TCPMP 0.72RC1,使用VS2005和CE6.0的SDK编译后,在CE6.0的板子上运行出错。

这是弹出对话框中的内容:
Unexpected program failure. Please send "crash.txt"
to the develops. Program will now exit.

crash.txt的内容如下:
GPSPlayer 0.72RC1 crash report
----------------------------
Access violation(c0000005) at 00460090 (:00460090)
Read from 03d98264

cpu dump:
R0    = 00340ee0
R1    = 0033fb90
R2    = 0033fb7c
R3    = 00e59330
R4    = f0000000
R5    = 0fffffff
R6    = 40fb14c8 (common:000204c8)
R7    = e2833f5e
R8    = e5933000
R9    = 004335a4
R10   = 004347a4
R11   = 0033fe78
R12   = 0033fb2c
Sp    = 0033fb2c
Lr    = 41021e9c (common:00090e9c)
Pc    = 00460090
Psr   = a0000010

stack dump:
0033fb2c 00340ee4
0033fb30 000000b0
0033fb34 00000480
0033fb38 00000480
0033fb3c 00346de0
0033fb40 004d0000
0033fb44 00000000
0033fb48 00000100
0033fb4c 4100634c (common:0007534c)
0033fb50 0033fb68
0033fb54 410079f4 (common:000769f4)
0033fb58 00340ee0
0033fb5c 0033fb90
0033fb60 0033fb7c
0033fb64 0033fb78
0033fb68 0033fb74
0033fb6c 00010000
0033fb70 000000b0
0033fb74 00001200
0033fb78 00001200
0033fb7c 004335a4
0033fb80 004347a4
0033fb84 00432d98
0033fb88 00000010
0033fb8c 00346de0
0033fb90 004d0000
0033fb94 411037ac (\ResidentFlash\CommTCPMP\libmad.plg:000127ac)
0033fb98 00435964
0033fb9c 00433178
0033fba0 00433378
0033fba4 00431394
0033fba8 004359a4
0033fbac 00000003
0033fbb0 00000090
0033fbb4 411037a0 (\ResidentFlash\CommTCPMP\libmad.plg:000127a0)
0033fbb8 00346de0
0033fbbc 00000002
0033fbc0 4100634c (common:0007534c)
0033fbc4 0033fbdc
0033fbc8 41009c90 (common:00078c90)
0033fbcc 00042680
0033fbd0 004300cc
0033fbd4 00001200
0033fbd8 ffffffff
0033fbdc 00000000
0033fbe0 00010000
0033fbe4 00000002
0033fbe8 00000002
0033fbec 00000024
0033fbf0 00000024
0033fbf4 40f92ad8 (common:00001ad8)
0033fbf8 0033fc08
0033fbfc 410f1448 (\ResidentFlash\CommTCPMP\libmad.plg:00000448)
0033fc00 00432598
0033fc04 00430164
0033fc08 00000000
0033fc0c 00000010
0033fc10 4100634c (common:0007534c)
0033fc14 0033fc28
0033fc18 40f93ea0 (common:00002ea0)
0033fc1c 00042680
0033fc20 004300cc
0033fc24 00340ccc
0033fc28 00000000
0033fc2c 4002fc1c
0033fc30 00000000
0033fc34 003401b6
0033fc38 0033fc4c
0033fc3c 40fad31c (common:0001c31c)
0033fc40 00043400
0033fc44 00000000
0033fc48 00000000
0033fc4c 00000000
0033fc50 00000000
0033fc54 0033fc68
0033fc58 40f9b168 (common:0000a168)
0033fc5c 00430000
0033fc60 00340ca0
0033fc64 00340ccc
0033fc68 0007ebc0
0033fc6c 00000001
0033fc70 00000000
0033fc74 00000000
0033fc78 fffffffd
0033fc7c 003edb10
0033fc80 003f8d90
0033fc84 410d6f28 (\ResidentFlash\CommTCPMP\mpeg4.plg:00005f28)
0033fc88 00000010
0033fc8c 00000000
0033fc90 00000000
0033fc94 004b8944
0033fc98 0033fca8
0033fc9c 40f9d9d0 (common:0000c9d0)
0033fca0 0007b4e0
0033fca4 00340c00
0033fca8 00000000
0033fcac 00000006
0033fcb0 00000000
0033fcb4 003410a0
0033fcb8 0007b4a0
0033fcbc 0007b4e0
0033fcc0 00341040
0033fcc4 0033fcd4
0033fcc8 40f98efc (common:00007efc)
0033fccc 0007b4e0
0033fcd0 00341140
0033fcd4 00000000
0033fcd8 0033fce8
0033fcdc 40f98f2c (common:00007f2c)
0033fce0 0007b4e0
0033fce4 00000000
0033fce8 0033fcf8
0033fcec 40f9b3a8 (common:0000a3a8)
0033fcf0 0007b4e0
0033fcf4 00340c00
0033fcf8 00000001
0033fcfc 0033fd10
0033fd00 0033fd10
0033fd04 40f9b228 (common:0000a228)
0033fd08 0007b4e0
0033fd0c 0007baa0
0033fd10 40fb14c8 (common:000204c8)
0033fd14 00040540
0033fd18 fffffffc
0033fd1c 00000000
0033fd20 00000000
0033fd24 0033fe78
0033fd28 40f92b74 (common:00001b74)
0033fd2c 00008944
0033fd30 00000010
0033fd34 00000000
0033fd38 0033fd50
0033fd3c 40f9d8e0 (common:0000c8e0)
0033fd40 0033fd50
0033fd44 40f9d9d0 (common:0000c9d0)
0033fd48 0007b4e0
0033fd4c 0007baa0
0033fd50 00000000
0033fd54 00000001
0033fd58 00000000
0033fd5c 00000000
0033fd60 00341100
0033fd64 0007b6c4
0033fd68 fffffffc
0033fd6c 0007b4a0
0033fd70 00000000
0033fd74 fffffffa
0033fd78 00000000
0033fd7c 00000000
0033fd80 00000000
0033fd84 00000000
0033fd88 0007baa0
0033fd8c 0007baa0
0033fd90 0033fda0
0033fd94 40f9dec0 (common:0000cec0)
0033fd98 0007b4e0
0033fd9c 0007baa0
0033fda0 00000001
0033fda4 00000000
0033fda8 ffffffff
0033fdac 00000001
0033fdb0 00000000
0033fdb4 0007baa0
0033fdb8 fffffffa
0033fdbc 0033fdc8
0033fdc0 4100643c (common:0007543c)
0033fdc4 00042680
0033fdc8 00042680
0033fdcc 00000000
0033fdd0 00000000
0033fdd4 00000060
0033fdd8 00000000
0033fddc 0033fdf4
0033fde0 40fb1578 (common:00020578)
0033fde4 0033fdf4
0033fde8 40fb15a4 (common:000205a4)
0033fdec 0007b4e0
0033fdf0 0033fdf8
0033fdf4 fffffffa
0033fdf8 00000000
0033fdfc 00000000
0033fe00 00000007
0033fe04 00000006
0033fe08 00000000
0033fe0c 00000000
0033fe10 403c2590
0033fe14 00000001
0033fe18 403ea500
0033fe1c 00000002
0033fe20 0033f6cc
0033fe24 40c31e74
0033fe28 07e1006a
0033fe2c fffffffa
0033fe30 00000002
0033fe34 00000000
0033fe38 8c80cd24
0033fe3c 00040540
0033fe40 fffffffa
0033fe44 0033fe7c
0033fe48 0033fe50
0033fe4c 40c31f20
0033fe50 00000001
0033fe54 40c52808
0033fe58 00000004
0033fe5c 4003aaec
0033fe60 0033f6cc
0033fe64 00000000
0033fe68 40091448
0033fe6c 00000000
0033fe70 0033fe7c
0033fe74 4003bdc0
0033fe78 00040540
0033fe7c 00000000
0033fe80 00000000
0033fe84 00000000
0033fe88 00000000
0033fe8c 00000004
0033fe90 00000000
0033fe94 00000000
0033fe98 00000000
0033fe9c 00000000
0033fea0 00000000
0033fea4 00000000
0033fea8 00000001
0033feac 00000000
0033feb0 00000000
0033feb4 00000000
0033feb8 00000000
0033febc 00000000
0033fec0 00000000
0033fec4 00000000
0033fec8 00000000
0033fecc 00000000
0033fed0 00000000
0033fed4 00000000
0033fed8 00000000
0033fedc 00000000
0033fee0 00000000
0033fee4 00000000
0033fee8 00030000
0033feec 00000000
0033fef0 00020000
0033fef4 00000000
0033fef8 0033e000
0033fefc 00320000
0033ff00 00000000
0033ff04 0033fea0
0033ff08 00000000
0033ff0c 00000000
0033ff10 00000000
0033ff14 00000000
0033ff18 00000000
0033ff1c 00000000
0033ff20 00000000
0033ff24 00000000
0033ff28 00000000

common 40f91000-41040000 obj:19 class:40
\ResidentFlash\CommTCPMP\vorbislq.plg 00000000-00000000 obj:0 class:5
\ResidentFlash\CommTCPMP\vorbishq.plg 00000000-00000000 obj:0 class:5
\ResidentFlash\CommTCPMP\splitter.plg 410b1000-410c9000 obj:1 class:8
\ResidentFlash\CommTCPMP\speex.plg 00000000-00000000 obj:0 class:3
\ResidentFlash\CommTCPMP\ac3.plg 00000000-00000000 obj:0 class:2
\ResidentFlash\CommTCPMP\network.plg 00000000-00000000 obj:0 class:2
\ResidentFlash\CommTCPMP\mpeg4.plg 410d1000-410e9000 obj:1 class:4
\ResidentFlash\CommTCPMP\mpeg1.plg 00000000-00000000 obj:0 class:2
\ResidentFlash\CommTCPMP\mpc.plg 00000000-00000000 obj:0 class:1
\ResidentFlash\CommTCPMP\matroska.plg 00000000-00000000 obj:0 class:1
\ResidentFlash\CommTCPMP\libmad.plg 410f1000-4110f000 obj:1 class:2
\ResidentFlash\CommTCPMP\interface.plg 41041000-410a4000 obj:1 class:10
\ResidentFlash\CommTCPMP\intel2700g.plg 00000000-00000000 obj:0 class:1
\ResidentFlash\CommTCPMP\ffmpeg.plg 00000000-00000000 obj:0 class:15
\ResidentFlash\CommTCPMP\wavpack.plg 00000000-00000000 obj:0 class:1
\ResidentFlash\CommTCPMP\camera.plg 00000000-00000000 obj:0 class:15
\ResidentFlash\CommTCPMP\ati3200.plg 00000000-00000000 obj:0 class:0
\ResidentFlash\CommTCPMP\amr.plg 00000000-00000000 obj:0 class:4
\ResidentFlash\CommTCPMP\aac.plg 00000000-00000000 obj:0 class:2

General (0x00041ca0)
  Language(16)=1600081477
  Platform(23)=AT8X0
  Ver(25)=600
  OS Version(27)=6.00
  OEM Info(24)=BSP Version: AIVCE6_NANO_Rel1.04.4.03
  TypeNo(26)=0
  Model(18)=0
  Caps(19)=0x00000801
  Processor(17)=ARM
  Clock speed(34)=524
  (37)=9
  Advanced platform settings:(39)=0
Advanced (0x00042020)
  No backlight keepalive for video(32)=No
  Home Screen time out with music playback(45)=No
  Old style toolbars(31)=Yes
  No wireless MMX usage(40)=No
  Slow video memory(37)=No
  Less rotation tearing (slower)(41)=No
  Prefer lookup tables over arithmetic(38)=Yes
  D-Pad follow screen orientation(56)=Yes
  Prefer less buffering over smooth video(54)=No
  Use system volume(52)=No
  Benchmark from current position(48)=No
  Override AVI frame rate based on audio(53)=No
  Widcomm BT Audio button support(58)=No
  Disable AVC deblocking filter(65)=No
  Manual A/V offset +/-(44)=0.00 ms
  Soft-drop tolerance(42)=54.99 ms
  Hard-drop tolerance(43)=699.95 ms
  (59)=No
System Timer (0x00042460)
  Time(96)=0
  Speed(98)=100.00%
  Play(99)=No
Wave Output (0x00042680)
  Input(32):IN=audio fmt=0001 rate=44100 ch=2 bits=32 bitrate=2822400
  Input(32):IN=LibMad MPEG Audio:257 (0x00430000)
  Output(33):OUT=audio fmt=0001 rate=44100 ch=2 bits=16
  Total(34)=4608
  Dropped(35)=0
  Volume(81)=90
  Mute(82)=No
  (89)=0
  Quality(83)=2
  (90)=No
  (91)= (0x00042690)
DirectDraw (0x000429c0)
  Input(32):IN=empty packet format
  Input(32):IN=NULL
  Output(33):OUT=video bitcount=0 rmask=0000 gmask=0000 bmask=0000
  Total(34)=0
  Dropped(35)=0
  Primary(112)=Yes
  (134)=No

网友:
上接 9L 的内容:
(116)=NULL
  Viewport(120)=0:0:0:0
  (135)=No
  OutputRect(121)=0:0:0:0
  IDCT(125)=No
  Visible(119)=No
  Clipping(127)=No
  (129)=0.00%
  (132)=-1
  (124)=No
  (133)=No
  Overlay format(259)=259
  Overlay with colorkey(256)=No
  Use blitting instead of overlay(257)=No
  Use device stretching for blitting(258)=No
(0x00043400)
  Input(32):IN=video bitcount=0 rmask=0000 gmask=0000 bmask=0000 width=480 height=272 pitch=544
  Input(32):IN=Software IDCT:82 (0x0007ebc0)
  Output(33):OUT=video bitcount=16 rmask=f800 gmask=07e0 bmask=001f width=480 height=272
  Total(34)=1
  Dropped(35)=0
  Primary(112)=Yes
  (134)=No
  (116)=NULL
  Viewport(120)=17:55:301:126
  (135)=No
  OutputRect(121)=56:56:218:122
  IDCT(125)=No
  Visible(119)=Yes
  Clipping(127)=No
  (129)=100.00%
  (132)=31
  (124)=Yes
  (133)=No
File Associations (0x00043cc0)
  PLS playlist files (PLS)(1599294544)=No
  MPEG4 files (MP4,MOV,3GP,M4A,M4B,K3G,MQV)(1177833549)=No
  Windows Media Audio files (WMA)(1178684759)=No
  Musepack files (MPC)(1178816589)=No
  TIFF files (TIF,TIFF)(1179210834)=No
  WavPack files (WV)(1179670103)=No
  Windows Media Video files (WM,WMV)(1180061015)=No
  PNG files (PNG)(1196314706)=No
  JPEG files (JPG,JPEG)(1196444242)=No
  Speex files (SPX)(1213747283)=No
  Video files (AVI,DIVX,GVI)(1230389586)=No
  Speex files (SPX)(1280856147)=No
  Matroska files (MKV,MKA)(1381253453)=No
  Ogg Vorbis files (OGG,OGM)(1447511887)=No
  Ogg Vorbis files (OGG,OGM)(1447577423)=No
  NSV files (NSV)(1448300114)=No
  Windows metafiles (ASX,WMX,WVX,WAX)(1481851218)=No
  M3U playlist files (M3U)(1599419213)=No
  ASF media files (ASF)(1179861330)=No
  Audio Interchange File Format (AIF)(1179205970)=No
  GSM AMR-NB files (AMR)(1313230145)=No
  MPEG Video elementary stream (M1V,M4V)(1397053005)=No
  Windows waveform (WAV,RMP)(1447122770)=No
  GSM AMR-WB files (AWB)(1464225089)=No
  AC-3 Audio files (AC3)(1597195073)=No
  MPEG Audio files (MP1,MP2,MP3,MPA)(1597198413)=No
  AAC files (AAC)(1598243137)=No
  MPEG Movie files (MPEG,MPG,MPV)(1195724877)=No
  (1397572941)=No
  File(1162627398)=No
  HTTP protocol(1347703880)=No
  MMS protocol(1599294797)=No
Colors (0x00043d20)
  Brightness(55)=14
  Contrast(56)=0
  Saturation(98)=14
  Red offset(100)=0
  Green offset(101)=0
  Blue offset(102)=0
  (52)=Yes
Equalizer (0x0004c420)
  Buffered(21)=No
  (256):IN=empty packet format
  (256):IN=NULL
  (257):OUT=empty packet format
  (257):OUT=NULL
  (258):OUT=NULL
  Enabled(399)=No
  Volume normalization(400)=No
  Pre-amp(384)=0
   60Hz(385)=0
  170Hz(386)=0
  310Hz(387)=0
  600Hz(388)=0
   1Khz(389)=0
   3Khz(390)=0
   6Khz(391)=0
  12Khz(392)=0
  14Khz(393)=0
  16Khz(394)=0
Player (0x00040540)
  Pre-rotate portrait movies(61)=Yes
  Repeat(34)=Yes
  Shuffle(35)=No
  Play music in backgr.(99)=Yes
  Play movie in backgr.(114)=No
  Show video in backgr.(191)=No
  Single click fullscreen(192)=Yes
  Keep playlist(72)=Yes
  Play at open(36)=No
  Play at open in fullscreen(123)=No
  Exit after cmd.line playback(185)=No
  Fullscreen zoom(53)=0.00%
  GUI zoom(54)=0.00%
  Playing speed(63)=100.00%
  Fast forward speed(74)=200.00%
  Move forward step(124)=0:10.000
  Move backward step(104)=0:10.000
  Normal buffer size(32)=2400
  Preload at underrun(103)=716
  Preload for audio(187)=64
  Microdrive mode(33)=No
  Microdrive buffer size(128)=16000
  Microdrive starts at(163)=1472
  (131)=1163280727
  (160)=1163280727
  (132)=1598637127
  (161)=1463898692
  (68)=No
  PlayList Count(46)=1
  PlayList Current(47)=0
  (162)=0
  (71)=Yes
  (122)=No
  Stereo(116)=0
  Aspect(190)=100.00%
  FullScreen Dir.(57)=0
  Skin Dir.(69)=-1
  Audio quality(66)=2
  Video quality(188)=2
  Audio Stream(119)=1
  Video Stream(118)=0
  (130)=-1
  Percent(37)=0.00%
  Volume(64)=90
  (157)=0
  (158)=0
  Mute(65)=No
  (127)=No
  (152)=No
  (180)=Yes
  Play(50)=No
  Fast Forward(73)=No
  Position(40)=0.00 ms
  Duration(70)=3:39.553
  (126)=0:00
  Title(41)=Girl.AVI
  (86)=\SDMMC\Girl.AVI
  Input(42)=File (0x0007b020)
  Format(43)=Video files (AVI,DIVX,GVI) (0x0007b4e0)
  Audio output(44)=Wave Output (0x00042680)
  Video output(45)= (0x00043400)
  Skin Viewport(60)=17:55:301:126
  Clipping(59)=No
  Fullscreen(62)=No
  (150)=No
  (109)=
  (4096)=\SDMMC\Girl.AVI
  (8192)=Girl.AVI
  (16384)=3:39.553
Buffering (0x0004cc80)
  Normal buffer size(32)=2400
  Preload at underrun(103)=716
  Preload for audio(187)=64
  Microdrive mode(33)=No
  Microdrive buffer size(128)=16000
  Microdrive starts at(163)=1472
Files (0x000936a0)
  (290)=0
  (289)=1297370438
  Multiple(257)=No
  FileType(259)=0
  (291)=0
  (292)=0
  Path(260)=
  SortCol(261)=0
  SortDir(262)=No
  WidthName(263)=90
  WidthType(264)=40
  WidthSize(265)=46
  (266)=60
  Show only name(272)=No
  (288)=0
  Name(535)=
  Type(536)=0
Hot Keys (0x00094880)
  (1280)=0
  (1283)=\ResidentFlash\CommTCPMP\skin.xml
  Capture all buttons (like games)(1285)=No
  Open File...(385)=
  Playlist...(382)=
  Play(370)=Enter
  Play(582)=Play
  Play Fullscreen(241)=
  Stop(372)=Stop
  Move Forward(250)=Right
  Move Back(251)=Left
  Next(378)=
  Previous(379)=
  Beginning/Previous(387)=
  Next(400)=Next
  Beginning/Previous(401)=Prev
  Exit(332)=
Playlist (0x00095f20)
  (263)=145
  (264)=40
  (265)=200
File (0x0007b020)
  URL(145)=\SDMMC\Girl.AVI
  Length(146)=46370352
  (147)=Yes
  (148)=No
Video files (AVI,DIVX,GVI) (0x0007b4e0)
  Input(50):IN=File (0x0007b020)
  Duration(51)=3:39.553
  Filepos(54)=175900
  AutoReadSize(75)=No
  GlobalComment(71):OUT=Player:12288 (0x00040540)
  FindSubtitles(69)=No
  StreamCount(72)=2
  (4096):OUT=video fourcc=XVID width=480 height=272
  (4096):OUT=CoreASP:256 (0x0007bca0)
  (4097):OUT=audio fmt=0055 rate=44100 ch=2 bitrate=128000
  (4097):OUT=LibMad MPEG Audio:256 (0x00430000)
  (8192):OUT=Player:12288 (0x00040540)
  (8193):OUT=Player:12289 (0x00040540)

网友:
上接 10L 的内容:

CoreASP (0x0007bca0)
  Input(256):IN=video fourcc=XVID width=480 height=272
  Input(256):IN=Video files (AVI,DIVX,GVI):4096 (0x0007b4e0)
  IDCT(257):OUT=Software IDCT (0x0007ebc0)
Software IDCT (0x0007ebc0)
  Buffered(21)=Yes
  Output(82):OUT=video bitcount=0 rmask=0000 gmask=0000 bmask=0000 width=480 height=272 pitch=544
  Output(82):OUT=:32 (0x00043400)
  Rounding(80)=No
  Shift(90)=0
  (91)=0
  BufferCount(83)=2
  Width(87)=480
  Height(88)=272
LibMad MPEG Audio (0x00430000)
  Buffered(21)=No
  (256):IN=audio fmt=0055 rate=44100 ch=2 bitrate=128000
  (256):IN=Video files (AVI,DIVX,GVI):4097 (0x0007b4e0)
  (257):OUT=audio fmt=0001 rate=44100 ch=2 bits=32 bitrate=2822400
  (257):OUT=Wave Output:32 (0x00042680)
  (258):OUT=NULL

FMS0 FFMV p:1 r:0 c:vcodec/cram,vcodec/msvc e: p: m:\ResidentFlash\CommTCPMP\ffmpeg.plg
MPG1 CCID p:1 r:0 c:vcodec/mpeg,vcodec/mpg1 e: p: m:\ResidentFlash\CommTCPMP\mpeg1.plg
FMS1 FFMV p:1 r:0 c:vcodec/mpg4,vcodec/mp41,vcodec/div1 e: p: m:\ResidentFlash\CommTCPMP\ffmpeg.plg
FWV1 FFMV p:1 r:0 c:vcodec/wmv1 e: p: m:\ResidentFlash\CommTCPMP\ffmpeg.plg
FMS2 FFMV p:1 r:0 c:vcodec/mp42,vcodec/div2 e: p: m:\ResidentFlash\CommTCPMP\ffmpeg.plg
FWV2 FFMV p:1 r:0 c:vcodec/wmv2 e: p: m:\ResidentFlash\CommTCPMP\ffmpeg.plg
MP43 CCID p:1 r:1 c:vcodec/mp43,vcodec/mpg3,vcodec/div3,vcodec/div4,vcodec/div5,vcodec/div6,vcodec/ap41,vcodec/col0,vcodec/col1,vcodec/3ivd e: p: m:\ResidentFlash\CommTCPMP\mpeg4.plg
F263 FFMV p:1 r:0 c:vcodec/h263,vcodec/u263,vcodec/x263,vcodec/s263 e: p: m:\ResidentFlash\CommTCPMP\ffmpeg.plg
H263 CCID p:1 r:1 c:vcodec/h263,vcodec/u263,vcodec/x263,vcodec/s263 e: p: m:\ResidentFlash\CommTCPMP\mpeg4.plg
I263 H263 p:1 r:1 c:vcodec/i263 e: p: m:\ResidentFlash\CommTCPMP\mpeg4.plg
FMS3 FFMV p:1 r:0 c:vcodec/mp43,vcodec/mpg3,vcodec/div3,vcodec/div4,vcodec/div5,vcodec/div6,vcodec/ap41,vcodec/col0,vcodec/col1,vcodec/3ivd e: p: m:\ResidentFlash\CommTCPMP\ffmpeg.plg
FSV3 FFMV p:1 r:0 c:vcodec/svq3 e: p: m:\ResidentFlash\CommTCPMP\ffmpeg.plg
FMP4 FFMV p:1 r:0 c:vcodec/divx,vcodec/dx50,vcodec/xvid,vcodec/mrs2,vcodec/3iv2,vcodec/mp4s,vcodec/pm4v,vcodec/blz0,vcodec/ump4,vcodec/m4s2,vcodec/mp4v,vcodec/fmp4 e: p: m:\ResidentFlash\CommTCPMP\ffmpeg.plg
G726 ADPC p:1 r:0 c:acodec/0x0045 e: p: m:\ResidentFlash\CommTCPMP\camera.plg
NULA AOUT p:1 r:1 c: e: p: m:common
OVLA VOUT p:1 r:1 c: e: p: m:common
EQUA CODC p:1 r:1 c:acodec/0x0001 e: p: m:common
RAWA FMTB p:1 r:1 c: e: p: m:common
PLAB NODE p:1 r:1 c: e: p: m:common
VOHB CODC p:1 r:0 c:acodec/0x3674F e: p: m:\ResidentFlash\CommTCPMP\vorbishq.plg
VORB CODC p:1 r:0 c:acodec/0x3674F e: p: m:\ResidentFlash\CommTCPMP\vorbislq.plg
FMTB FMT_ p:1 r:1 c: e: p: m:common
SIDC IDCT p:1 r:1 c: e: p: m:common
CODC FLOW p:1 r:1 c: e: p: m:common
BENC WIN_ p:1 r:1 c: e: p: m:\ResidentFlash\CommTCPMP\interface.plg
ADPC CODC p:1 r:0 c: e: p: m:\ResidentFlash\CommTCPMP\camera.plg
FTSC FFMV p:1 r:0 c:vcodec/tscc e: p: m:\ResidentFlash\CommTCPMP\ffmpeg.plg
FAVC FFMV p:1 r:0 c:vcodec/avc1,vcodec/h264,vcodec/x264,vcodec/vssh e: p: m:\ResidentFlash\CommTCPMP\ffmpeg.plg
FAAD CODC p:1 r:0 c:acodec/0xAAC0,acodec/0x00FF e: p: m:\ResidentFlash\CommTCPMP\aac.plg
LMAD CODC p:1 r:1 c:acodec/0x0050,acodec/0x0055 e: p: m:\ResidentFlash\CommTCPMP\libmad.plg
CCID FLOW p:1 r:1 c: e: p: m:common
NODE  p:0 r:1 c: e: p: m:common
OGGE CODC p:1 r:0 c:acodec/0x674F,acodec/0x676F,acodec/0x6750,acodec/0x6770,acodec/0x6751,acodec/0x6771 e: p: m:\ResidentFlash\CommTCPMP\vorbislq.plg
OGHE CODC p:1 r:0 c:acodec/0x674F,acodec/0x676F,acodec/0x6750,acodec/0x6770,acodec/0x6751,acodec/0x6771 e: p: m:\ResidentFlash\CommTCPMP\vorbishq.plg
FILE STRM p:1 r:1 c:file e: p: m:common
WAVE AOUT p:1 r:1 c: e: p: m:common
MP4F FMTB p:1 r:1 c: e:mp4:V;3gp:V;3g2:V;k3g:V;m4a:A;m4b:A;m4v:V;mov:V;mqv:V p:scan(4096,or(eq(le32(4),'moov'),eq(le32(4),'wide'),eq(le32(4),'free'),eq(le32(4),'mdat'),eq(le32(4),'pnot'),eq(le32(4),'prfl'),eq(le32(4),'udta')),!or(eq(le32(4),'ftyp'),eq(le32(4),'skip')),fwd(be32)) m:\ResidentFlash\CommTCPMP\splitter.plg
WMAF RASF p:1 r:1 c: e:wma:A p: m:common
MPCF FMTB p:1 r:0 c: e:mpc:A p: m:\ResidentFlash\CommTCPMP\mpc.plg
TIFF CODC p:1 r:0 c:vcodec/tiff e: p: m:\ResidentFlash\CommTCPMP\camera.plg
RAIF RWAV p:1 r:1 c: e:aif:A;aiff:A p:and(eq(le32,'FORM'),eq(le32(8),'AIFF')) m:\ResidentFlash\CommTCPMP\splitter.plg
RTIF RAWI p:1 r:0 c: e:tif:V;tiff:V p: m:\ResidentFlash\CommTCPMP\camera.plg
WVPF FMTB p:1 r:0 c: e:wv:A p: m:\ResidentFlash\CommTCPMP\wavpack.plg
RASF FMTB p:1 r:1 c: e:asf:V p:and(eq(le32,0x75B22630),eq(le32(4),0x11CF668E),eq(le32(8),0xAA00D9A6),eq(le32(12),0x6CCE6200)) m:\ResidentFlash\CommTCPMP\splitter.plg
INTF WIN_ p:1 r:1 c: e: p: m:\ResidentFlash\CommTCPMP\interface.plg
WMVF RASF p:1 r:0 c: e:wm:V;wmv:V p: m:\ResidentFlash\CommTCPMP\ffmpeg.plg
MPEG FMTB p:1 r:1 c: e:mpeg:V;mpg:V;mpv:V p:or(and(eq(le32,'RIFF'),eq(le32(8),'CDXA')),scan(20,or(eq(be32,0x1BA),eq(be32,0x1BB),eq(be32,0x1BC),eq(be32,0x1BD),eq(be32,0x1BE),eq(be32,0x1BF),eq(mask(be32,~0xF),0x1E0),eq(mask(be32,~0xF),0x1C0)),eq(mask(be32,~0xFF),0x100),fwd)) m:\ResidentFlash\CommTCPMP\splitter.plg
RPNG RAWI p:1 r:0 c:image/png e:png:V p:and(eq(be32,0x89504E47),eq(be32(4),0x0D0A1A0A)) m:\ResidentFlash\CommTCPMP\camera.plg
MJPG CCID p:1 r:0

网友:
上接 11L 的内容:
c:vcodec/mjpg,vcodec/ljpg,vcodec/jpgl,vcodec/jpeg,vcodec/avrn,vcodec/mjpa,vcodec/mjpb e: p: m:\ResidentFlash\CommTCPMP\camera.plg
RJPG RAWI p:1 r:0 c:image/jpeg e:jpg:V;jpeg:V p:eq(mask(be32,~0xFF),0xFFD8FF00) m:\ResidentFlash\CommTCPMP\camera.plg
WJPG FMTB p:1 r:0 c: e: p:and(eq(le16,0x2D2D),scan(64,stri('image/jpeg'),0,fwd)) m:\ResidentFlash\CommTCPMP\camera.plg
FMPG FFMV p:1 r:0 c:vcodec/mpeg,vcodec/mpg1 e: p: m:\ResidentFlash\CommTCPMP\ffmpeg.plg
RASH RASF p:1 r:1 c:application/vnd.ms.wms-hdr.asfv1,application/x-mms-framed e: p:scan(4096,and(eq(le16,0x4824),eq(le32(12),0x75B22630),eq(le32(16),0x11CF668E),eq(le32(20),0xAA00D9A6),eq(le32(24),0x6CCE6200)),!eq(le16,0x4D24),fwd(add(4,le16(2)))) m:\ResidentFlash\CommTCPMP\splitter.plg
SPXH OGHV p:1 r:0 c: e:spx:A;speex:A p: m:\ResidentFlash\CommTCPMP\speex.plg
270I IDCT p:1 r:0 c: e: p: m:\ResidentFlash\CommTCPMP\intel2700g.plg
MEDI WIN_ p:1 r:1 c: e: p: m:\ResidentFlash\CommTCPMP\interface.plg
RAVI FMTB p:1 r:1 c: e:avi:V;divx:V;gvi:V p:and(eq(le32,'RIFF'),or(eq(le32(8),'AVI '),eq(le32(8),'AVIX'))) m:\ResidentFlash\CommTCPMP\splitter.plg
RAWI FMTB p:1 r:1 c: e: p: m:common
FMTL FMTM p:1 r:1 c: e: p: m:common
SPXL OGGV p:1 r:0 c: e:spx:A;speex:A p: m:\ResidentFlash\CommTCPMP\speex.plg
ADIM ADPC p:1 r:0 c:acodec/0x0011 e: p: m:\ResidentFlash\CommTCPMP\camera.plg
STRM NODE p:1 r:1 c: e: p: m:common
FMTM NODE p:1 r:1 c: e: p: m:common
OPEN WIN_ p:1 r:1 c: e: p: m:\ResidentFlash\CommTCPMP\interface.plg
AMFN RAWA p:1 r:0 c: e:amr:A p: m:\ResidentFlash\CommTCPMP\amr.plg
FCIN FFMV p:1 r:0 c:vcodec/cvid e: p: m:\ResidentFlash\CommTCPMP\ffmpeg.plg
RSKN NODE p:1 r:1 c: e:xml:S p: m:\ResidentFlash\CommTCPMP\interface.plg
AMRN CODC p:1 r:0 c:acodec/0x0057 e: p: m:\ResidentFlash\CommTCPMP\amr.plg
COLO NODE p:1 r:1 c: e: p: m:common
ADMO CODC p:1 r:1 c: e: p: m:common
ASSO NODE p:1 r:1 c: e: p: m:common
OGGP CODC p:1 r:0 c:acodec/0x2674F e: p: m:\ResidentFlash\CommTCPMP\vorbislq.plg
OGHP CODC p:1 r:0 c:acodec/0x2674F e: p: m:\ResidentFlash\CommTCPMP\vorbishq.plg
STRP FMTM p:1 r:1 c: e: p: m:common
HTTP STRM p:1 r:0 c:http,https e: p: m:\ResidentFlash\CommTCPMP\network.plg
OUTP FLOW p:1 r:1 c: e: p: m:common
ADVP NODE p:1 r:1 c: e: p: m:common
ADIQ ADPC p:1 r:0 c:acodec/0x10011 e: p: m:\ResidentFlash\CommTCPMP\camera.plg
TIMR NODE p:1 r:1 c: e: p: m:common
MATR FMTB p:1 r:0 c: e:mkv:V;mka:A;cipc:V p:and(eq(le32,0xA3DF451A),scan(64,and(eq(le32,'matr'),eq(le32(4),'oska')),0,fwd)) m:\ResidentFlash\CommTCPMP\matroska.plg
MVES FMTB p:1 r:0 c: e:m1v:V;m4v:V p:or(eq(mask(be32,~0x3FF),0x8000),scan(20,or(eq(be32,0x1B3),eq(be32,0x1B0)),eq(mask(be32,~0xFF),0x100),fwd)) m:\ResidentFlash\CommTCPMP\mpeg1.plg
ADMS ADPC p:1 r:0 c:acodec/0x0002 e: p: m:\ResidentFlash\CommTCPMP\camera.plg
MEMS STRM p:1 r:1 c: e: p: m:common
PLAT NODE p:1 r:1 c: e: p: m:common
IDCT FLOW p:1 r:1 c: e: p: m:common
PLST WIN_ p:1 r:1 c: e: p: m:\ResidentFlash\CommTCPMP\interface.plg
SYST TIMR p:1 r:1 c: e: p: m:common
AOUT OUTP p:1 r:1 c: e: p: m:common
VOUT OUTP p:1 r:1 c: e: p: m:common
ABOU WIN_ p:1 r:1 c: e: p: m:\ResidentFlash\CommTCPMP\interface.plg
SETU WIN_ p:1 r:1 c: e: p: m:\ResidentFlash\CommTCPMP\interface.plg
RWAV FMTB p:1 r:1 c: e:wav:A;rmp:A p:and(eq(le32(8),'WAVE'),or(eq(le32,'RIFF'),eq(le32,'RMP3'),eq(le32,'SDSS'))) m:\ResidentFlash\CommTCPMP\splitter.plg
OGGV FMTB p:1 r:0 c:application/ogg e:ogg:A;ogm:V p:eq(le32,'OggS') m:\ResidentFlash\CommTCPMP\vorbislq.plg
OGHV FMTB p:1 r:0 c:application/ogg e:ogg:A;ogm:V p:eq(le32,'OggS') m:\ResidentFlash\CommTCPMP\vorbishq.plg
VOHV CODC p:1 r:0 c:acodec/0x1674F e: p: m:\ResidentFlash\CommTCPMP\vorbishq.plg
NULV VOUT p:1 r:1 c: e: p: m:common
FFMV CODC p:1 r:0 c: e: p: m:\ResidentFlash\CommTCPMP\ffmpeg.plg
VORV CODC p:1 r:0 c:acodec/0x1674F e: p: m:\ResidentFlash\CommTCPMP\vorbislq.plg
RNSV FMTB p:1 r:1 c:video/nsv e:nsv:V p:or(eq(le32,'NSVf'),eq(le32,'NSVs')) m:\ResidentFlash\CommTCPMP\splitter.plg
ALAW LAW_ p:1 r:0 c:acodec/0x0006 e: p: m:\ResidentFlash\CommTCPMP\camera.plg
ULAW LAW_ p:1 r:0 c:acodec/0x0007 e: p: m:\ResidentFlash\CommTCPMP\camera.plg
DRAW OVLA p:1 r:1 c: e: p: m:common
AMFW RAWA p:1 r:0 c: e:awb:A p: m:\ResidentFlash\CommTCPMP\amr.plg
FLOW NODE p:1 r:1 c: e: p: m:common
AMRW CODC p:1 r:0 c:acodec/0x0058 e: p: m:\ResidentFlash\CommTCPMP\amr.plg
SPEX CODC p:1 r:0 c:acodec/0xCD00 e: p: m:\ResidentFlash\CommTCPMP\speex.plg
RASX FMTL p:1 r:1 c: e:asx:P;wmx:P;wmweb:P;wmwebasf:P;wmwebasx:P;wvx:V;wax:A p:and(text,scan(64,stri(' DIVX CCID p:1 r:1 c:vcodec/divx,vcodec/dx50,vcodec/xvid,vcodec/mrs2,vcodec/3iv2,vcodec/mp4s,vcodec/pm4v,vcodec/blz0,vcodec/ump4,vcodec/m4s2,vcodec/mp4v,vcodec/fmp4,vcodec/em4a,vcodec/sedg e: p: m:\ResidentFlash\CommTCPMP\mpeg4.plg
PLAY NODE p:1 r:1 c: e: p: m:common
QKEY WIN_ p:1 r:1 c: e: p: m:\ResidentFlash\CommTCPMP\interface.plg
A52_ CODC p:1 r:0 c:acodec/0x2000 e: p: m:\ResidentFlash\CommTCPMP\ac3.plg
AC3_ RAWA p:1 r:0 c: e:ac3:A p: m:\ResidentFlash\CommTCPMP\ac3.plg
MP3_ RAWA p:1 r:1 c:audio/mpeg e:mp1:A;mp2:A;mp3:A;mpa:A p: m:\ResidentFlash\CommTCPMP\libmad.plg
WMA_ ADMO p:1 r:1 c:acodec/0x0160,acodec/0x0161,acodec/0x0162,acodec/0x0163,acodec/0x000A e: p: m:common
AAC_ RAWA p:1 r:0 c:audio/aac,audio/aacp e:aac:A p: m:\ResidentFlash\CommTCPMP\aac.plg
PNG_ CODC p:1 r:0 c:vcodec/png_ e: p: m:\ResidentFlash\CommTCPMP\camera.plg
GDI_ OVLA p:1 r:1 c: e: p: m:common
WIN_ NODE p:1 r:1 c: e: p: m:\ResidentFlash\CommTCPMP\interface.plg
PLS_ FMTL p:1 r:1 c:audio/x-scpls,audio/scpls e:pls:P p:and(text,scan(64,stri('[playlist]'),0,fwd)) m:common
MMS_ HTTP p:1 r:0 c:mms e: p: m:\ResidentFlash\CommTCPMP\network.plg
FMT_ FMTM p:1 r:1 c: e: p: m:common
M3U_ FMTL p:1 r:1 c:audio/x-mpegurl,audio/mpegurl e:m3u:P p:and(text,gt(512,length),or(eq(lines,1),eq(lines,0))) m:common
LAW_ CODC p:1 r:0 c: e: p: m:\ResidentFlash\CommTCPMP\camera.plg

网友:
好啦,全部的crash.txt总算是发完了。

期待有人能帮助我

网友:
你用以下方法把TCPMP所有的PLG和DLL处理一下就可以了:

#define MODULE_NAME                TEXT("ffmpeg.plg")
#define MODULE_LOAD_LOW                TEXT("System\\Loader\\LoadModuleLow")

static void ConfigDllLoadLow()
{
        OSVERSIONINFO info = {0};
        info.dwOSVersionInfoSize = sizeof(OSVERSIONINFO);
        if(GetVersionEx(&info))
        {
                if(info.dwMajorVersion >= 5 && info.dwMinorVersion >= 2)
                { /* >= v6.1 */
                        HKEY hKey = NULL;
                        if(ERROR_SUCCESS == RegOpenKeyEx(HKEY_LOCAL_MACHINE, MODULE_LOAD_LOW, 0, 0, &hKey))
                        {
                                DWORD dwValue = 1;
                                if(ERROR_SUCCESS == RegSetValueEx(hKey, MODULE_NAME, 0, REG_DWORD, &dwValue, sizeof(dwValue)))
                                {

                                }
                        }
                }
        }
}

网友:
整理了一下:
BOOL ConfigDllLoadLow(LPCWSTR pModuleName)
{
        BOOL success = FALSE;
        OSVERSIONINFO info = {0};
        info.dwOSVersionInfoSize = sizeof(OSVERSIONINFO);
        if(GetVersionEx(&info))
        {
                if(info.dwMajorVersion >= 5 && info.dwMinorVersion >= 2)
                { /* >= v6.1 */
                        HKEY hKey = NULL;
                        if(ERROR_SUCCESS == RegOpenKeyEx(HKEY_LOCAL_MACHINE, MODULE_LOAD_LOW, 0, 0, &hKey))
                        {
                                DWORD dwValue = 1;
                                if(ERROR_SUCCESS == RegSetValueEx(hKey, pModuleName, 0, REG_DWORD, &dwValue, sizeof(dwValue)))
                                {
                                        success = TRUE;
                                }

                                RegCloseKey(hKey);
                                hKey = NULL;
                        }
                }
        }

        return success;
}

...
ConfigDllLoadLow(MODULE_NAME);
...

网友:
处理PLG和DLL,在哪里处理?我看了一下注册表,里面没有你说的这些项。RegOpenKeyEx()只打开、而不创建注册表项的。

请问bzjing,为什么这样弄呢?

网友:
我的网上查找了一下bzjing说的方法,是WM的。
在CE6.0下,可能不适用。

网友C:
是指定这些DLL加载到内存的低端位置,这样TCPMP才能正常地加载这些PLG和DLL。不然无法加载成功!在CE6.0中,对于每个DLL都是如此,默认是会被加载到内存高端,导致使用LoadLibrary无法成功加载。系统中没有这些注册表项,你可以自己添加上去。
希望你能尽快测试验证一下!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指定这些DLL加载到内存的低端位置,这样TCPMP才能正常地加载这些PLG和DLL。不然无法加载成功!在CE6.0中,对于每个DLL都是如此,默认是会被加载到内存高端,导致使用LoadLibrary无法成功加载。系统中没有这些注册表项,你可以自己添加上去。
希望你能尽快测试验证一下!谢谢。

可是我的程序,明显DLL和PLG已经成功加载了。可以看到interface.plg运行时产生的界面,所以应该不是你所说的。
试试我一定会试的。

网友:
我已经试验过,在注册表中增加bzjing 所说的注册表项,仍然存在同样的问题。

有谁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吗?

网友:
以上现象不是每次都出现的,也就是说TCPMP有可能可以正常运行。特别是在调试的情况下,正常运行的概率比较大,这样给单步调试带来了很大的障碍。
无奈啊!!!

网友:
1.TCPMP的库在CE6.0下面运行,最好用5.0的SDK编译。
2.增加WMADMOD.DLL, WMSDMOD.DLL, WMVDMOD.DLL到你的PLYAER的目录下面试试。

网友D:
我在6.0用过,现在没做WINCE了。这里有我的关于TCPMP在WINCE上的文档。
http://blog.sina.com.cn/windowsce600  你找一下,比较靠前,去年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在6.0用过,现在没做WINCE了。这里有我的关于TCPMP在WINCE上的文档。
http://blog.sina.com.cn/windowsce600? 你找一下,比较靠前,去年做的

好东东,我也去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在6.0用过,现在没做WINCE了。这里有我的关于TCPMP在WINCE上的文档。
http://blog.sina.com.cn/windowsce600? 你找一下,比较靠前,去年做的

去看了后,有种上当受骗的感觉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在6.0用过,现在没做WINCE了。这里有我的关于TCPMP在WINCE上的文档。
http://blog.sina.com.cn/windowsce600? 你找一下,比较靠前,去年做的

此人有广告嫌疑

网友:
    哈哈,楼主幸亏遇到我了,我个问题俺彻底解决,我曾经研究了几周,问题的关键是在common.dll有一段动态代码生成处,增加50毫秒延时即可.

全球首次独家奉送,供大家分享!

楼主要记得给分啊!

我要100分!!!

TCPMP针对WinCE6.0 平台的修改

一、CPU ID
        Cpu.c文件修改 2处:
a. static NOINLINE void SafeGetCpuId(int Id, uint32_t* p)
{
        memset(p,0,4*sizeof(uint32_t));
        TRY_BEGIN
        {
                bool_t Mode = KernelMode(1);
                GetCpuId(Id,p);
                p[0] = 0x4107B360; // Designate the Device ID of ARM1136J                Mode = KernelMode(Mode);
        }
        TRY_END
}
        。。。。。。。。。。。。
        else if ((CpuId[0] & 0xFF000000) == 0x41000000) //arm
        {
                Caps |= CAPS_ARM_GENERAL;
                switch ((CpuId[0] >> 4) & 0xFFF)
                {
                case 0x920: p->Model = T("920T"); break;
                case 0x922: p->Model = T("922T"); break;
                case 0x926: p->Model = T("926E"); Caps |= CAPS_ARM_5E; break;
                case 0x940: p->Model = T("940T"); break;
                case 0x946: p->Model = T("946E"); Caps |= CAPS_ARM_5E; break;
                case 0xA22: p->Model = T("1020E"); Caps |= CAPS_ARM_5E; break;
                case 0xB36: p->Model = T("1136J"); Caps |= CAPS_ARM_5E; break;//
                }
        }

二、做好frame buffer的映射,因为这与wince5.0不同
\common\overlay\overlay_raw.c.  文件
static bool_t GetRawFrameBuffer(RawFrameBufferInfo* Info)
{
                。。。。。。。。。。。。
//////////////
                        HANDLE hUtlDrv = NULL;
                        BUF_MAP_REQUEST_INFO RequestMapBufInfo;
                        BUF_INFO        temp_p_fromkernel;
                        DWORD       dwRealBytes;
                        DWORD       g_dwFrameBuf;
/////////////
                        memset(&GXInfo,0,sizeof(GXInfo));
                        GXInfo.Version = 100;
                        ExtEscape(DC, GETGXINFO, 0, NULL, sizeof(GXInfo), (char*)&GXInfo);
                        //////////////////////////////////////////
#if 1       //Map virtual memory to current process (Idylic Chen, 2009.04.14)
                        if (!KernelIoControl(IOCTL_HAL_GET_DISPLAY_DATA_BUF,
                                 NULL,
                                 0,
                                 &temp_p_fromkernel,
                                 sizeof(BUF_INFO),
                                 NULL))
                        {
                                RETAILMSG(1, (_T("KernelIoControl(IOCTL_HAL_GET_DISPLAY_DATA_BUF) Failed\r\n")));
                                return FALSE;
                        }

                        RETAILMSG(1, (_T("DISPLAY_DATA_BUF = %x - %x\r\n"), temp_p_fromkernel.dwBufVir, temp_p_fromkernel.dwBufLen));
                        hUtlDrv = CreateFile(TEXT("UTL0:"),
                                                 GENERIC_READ | GENERIC_WRITE,
                                                 FILE_SHARE_READ | FILE_SHARE_WRITE,
                                                 NULL, OPEN_EXISTING, 0, 0);

                        if (INVALID_HANDLE_VALUE == hUtlDrv)
                        {
                                RETAILMSG(1, (_T("Call UTL Driver Failed.\r\n")));
                                hUtlDrv = NULL;
                                return FALSE;
                        }

                        RequestMapBufInfo.dwSrcAddress = temp_p_fromkernel.dwBufVir;
                        RequestMapBufInfo.dwSize = temp_p_fromkernel.dwBufLen;
                        RequestMapBufInfo.bPhysicalAddress = FALSE;
                        RequestMapBufInfo.bNoCache = FALSE;

                        if (!DeviceIoControl(hUtlDrv, IOCTL_UTL_MEM_MAP, &RequestMapBufInfo, sizeof(RequestMapBufInfo), &g_dwFrameBuf, sizeof(LPVOID), &dwRealBytes, NULL))
                        {
                                RETAILMSG(1, (_T("UTL Memory Mapping Failed.\r\n")));
                                return FALSE;
                        }

                        if (hUtlDrv)
                        {
                                CloseHandle(hUtlDrv);
                        }

                        GXInfo.pvFrameBuffer = g_dwFrameBuf;
#endif
                        /////////////////////////////////////////

                。。。。。。。。。。。。
}

四.动态代码生成;
common\dyncode\Dyncode.c文件
void CodeBuild(dyncode* Code)
{
    for (p=(dyninst*)c->CodeInstBegin;p;p=p->Next)
                {
p->Address = Addr;
                        Addr += InstSize(p,Addr - Code->Code);
                }
          Sleep(50);//新增加
                for (p=(dyninst*)c->CodeInstBegin;p;p=p->Next)
                {
}

网友:
我也期望LS的方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但是代码中,BUF_MAP_REQUEST_INFO 和 BUF_INFO 的定义没有,没有办法测试。

请LS提供它们的定义,分全是你的!
如果真的解决,再给100分给你!!!

网友:
还有IOCTL_HAL_GET_DISPLAY_DATA_BUF的定义,应该 是驱动提供的吧?
如果没有驱动的支持,会否不能实现???

网友A:
请问kieven2008,你的CPU的主频是多少?

我有的是A4,可是只要增加sleep(50),播放器在选择播放文件后就彻底死掉了。
PS:其它的代码没有加!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kieven2008,你的CPU的主频是多少?

我有的是A4,可是只要增加sleep(50),播放器在选择播放文件后就彻底死掉了。
PS:其它的代码没有加!

     原因是framebuffer还没有正确映射.
    A4,掌微,跟你的一样,新增文件 BufInfo.h 、   halio.h  、 utldrv.h  放在common根目录下面,这几个文件系统驱动提供的.
*           BufInfo.h                                                              *
*                   SiRF Technology, Inc. Platform Software               *
*                                                                         *
*    Copyright (c) 2008 by SiRF Technology,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
*                                                                         *
*    This Software is protected by United States copyright laws and       *
*    international treaties.  You may not reverse engineer, decompile     *
*    or disassemble this Software.                                        *
*                                                                         *
*    WARNING:                                                             *
*    This Software contains SiRF Technology, Inc.'s confidential and      *
*    proprietary information. UNAUTHORIZED COPYING, USE, DISTRIBUTION,    *
*    PUBLICATION, TRANSFER, SALE, RENTAL OR DISCLOSURE IS PROHIBITED      *
*    AND MAY RESULT IN SERIOUS LEGAL CONSEQUENCES.  Do not copy this      *
*    Software without SiRF Technology, Inc.'s  express written            *
*    permission.   Use of any portion of the contents of this Software    *
*    is subject to and restricted by your written agreement with          *
*    SiRF Technology, Inc.                                                *
*                                                                         *
***************************************************************************/

#ifndef _BUF_INFO_H_
#define _BUF_INFO_H_

typedef struct _BUF_MAP_REQUEST_INFO
{
    DWORD dwSize;
    DWORD dwSrcAddress;
    BOOL  bPhysicalAddress;
    BOOL  bNoCache;
}BUF_MAP_REQUEST_INFO, *PBUF_MAP_REQUEST_INFO;

typedef struct _BUF_REQUEST_INFO
{
    DWORD dwSize;
    DWORD dwAttribute;
    DWORD dwAlignmentMask;
}BUF_REQUEST_INFO, *PBUF_REQUEST_INFO;

typedef struct _BUF_INFO
{
    DWORD dwBufVir;
    DWORD dwBufPhy;
    DWORD dwBufLen;
}BUF_INFO, *PBUF_INFO;

#define ERR_

#endif // _BUF_INFO_H_

//utldrv.h
//
// Copyright (c) Microsoft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
//
// Use of this source code is subject to the terms of the Microsoft end-user
// license agreement (EULA) under which you licensed this SOFTWARE PRODUCT.
// If you did not accept the terms of the EULA, you are not authorized to use
// this source code. For a copy of the EULA, please see the LICENSE.RTF on your
// install media.
//
/***************************************************************************
*                                                                         *
*                   SiRF Technology, Inc. Platform Software               *
*                                                                         *
*    Copyright (c) 2008 by SiRF Technology,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
*                                                                         *
*    This Software is protected by United States copyright laws and       *
*    international treaties.  You may not reverse engineer, decompile     *
*    or disassemble this Software.                                        *
*                                                                         *
*    WARNING:                                                             *
*    This Software contains SiRF Technology, Inc.'s confidential and      *
*    proprietary information. UNAUTHORIZED COPYING, USE, DISTRIBUTION,    *
*    PUBLICATION, TRANSFER, SALE, RENTAL OR DISCLOSURE IS PROHIBITED      *
*    AND MAY RESULT IN SERIOUS LEGAL CONSEQUENCES.  Do not copy this      *
*    Software without SiRF Technology, Inc.'s  express written            *
*    permission.   Use of any portion of the contents of this Software    *
*    is subject to and restricted by your written agreement with          *
*    SiRF Technology, Inc.                                                *
*                                                                         *
***************************************************************************/

/*++

THIS CODE AND INFORMATION IS PROVIDED "AS IS" WITHOUT WARRANTY OF
ANY KIND, EITHER EXPRESSED OR IMPLIED,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THE IMPLIED WARRANTIES OF MERCHANTABILITY AND/OR FITNESS FOR A
PARTICULAR PURPOSE.

Module Name:

    utldrv.h

Abstract:

   Private header file. Defines the data structure for utility driver

Functions:

Notes:

--*/
#ifndef _UTLDRV_H_
#define _UTLDRV_H_

#ifdef __cplusplus
extern "C"
{
#endif // __cplusplus

//  call back function definition
    typedef VOID (*PFN_PowerOnCallback)(void);

//
//  Driver to driver fast call context
//
    /*

    pContext is the UTLDRV driver context returned from CreateFile(L"UTL0:", ...) call.

     DWORD GetRegisterVA(PVOID pContext, DWORD dwAddr, DWORD dwSize, BOOL bPA, DWORD *pPVA);

        This function helps drivers to get the virtual address for the CPU registers they
        specified.

            dwAddr  :   is the address of the register you want to get virtual address. Depending
                        on the bPA flag, it could be the K-Mode virtuall address or physical
                        address.
            dwSize  :   Size of the memory.
            bPA     :   TRUE if the dwAddr is physical address. FALSE if it is K-Mode virtual
                        address.
            pVA     :   is the pointer to the process virtual address you want to use in your driver.

            Return Value: ERROR_SUCCESS if it is succeeds.

    DWORD GetMemVA(PVOID pContext, DWORD dwAddr, DWORD dwSize, BOOL bPA, DWORD dwFlags, DWORD *pVA);

        This function helps drivers to get the virtual address for the specified SDRAM.

            dwAddr  :   the address for the SDRAM you want to get virtual address. Depending on
                        the bPA flag, it could be the K-Mode virtual address or physical address.
            dwSize  :   size of the memory
            bPA     :   TRUE if the dwAddr is physical addresss. FALSE if it is K-Mode virtual
                        address.
            dwFlags :   Memory flags as you would pass to VirtualCopy.
            pVA     :   pointer to the process virtual address you requested.

            Return Value: ERROR_SUCCESS if it is succeeds.

    DWORD FreeMemVA(PVOID pContext, DWORD pVA);

        This function frees the allocated process virtual memory.

            pVA     :   this is the process virtual memory returned by GetMemVA function call.

    (*) For registers, UTLDRV won't free the virtual address until UTLDRV itself exits.

    typedef VOID (*PFN_PowerOnCallback)(void);

    4. DWORD RegisterStorageDrv(PVOID pContext, PFN_PowerOnCallback pfnCallback);

        This function registers the block driver to the UTL driver for PowerOn notification.

            pfnCallback: the callback function for UTLDRV to call when we come back from PowerOff.

            Return Value: 0xFFFFFFFF if the function failed. Use GetLastError() for error code.
                          Otherwise, it returns an ID which can be used to call UnRegisterStorageDrv
                          function.

    5. VOID UnRegisterStorageDrv(PVOID pContext, PFN_PowerOnCallback pfnCallback);

        This function un-registers the blcok driver from the UTL driver.

     */

    typedef struct _UTL_FASTCALL
    {
        BOOL        bValid;                // the UTL_FASTCALL valid flag (will be invalid if it's not in same process)
        PVOID   pContext;
        DWORD (*GetRegisterVA)(PVOID pContext, DWORD dwAddr, DWORD dwSize, BOOL bPA, DWORD *pPVA);
        DWORD (*GetMemVA)(PVOID pContext, DWORD dwAddr, DWORD dwSize, BOOL bPA, DWORD dwFlags, DWORD *pPVA);
        DWORD (*FreeMemVA)(PVOID pContext, DWORD pPVA);
        DWORD (*RegisterBlockDrv)(PVOID pContext, PFN_PowerOnCallback);
        DWORD (*UnRegisterBlockDrv)(PVOID pContext, PFN_PowerOnCallback);
        DWORD (*IssuePciDmaTransfer)(PVOID pContext, PVOID pPciInfo);
    } UTL_FASTCALL, *PUTL_FASTCALL;

//
//  Utility Ioctl
//
#define FILE_DEVICE_UTL FILE_DEVICE_CONTROLLER

//  OUT: UTL_FASTCALL
#define IOCTL_UTL_GET_FASTCALL  \
    CTL_CODE(FILE_DEVICE_UTL, 2, METHOD_BUFFERED, FILE_ANY_ACCESS)
#define IOCTL_UTL_CREATE_NAMED_CRITICALSECTION  \
        CTL_CODE(FILE_DEVICE_UTL, 3, METHOD_BUFFERED, FILE_ANY_ACCESS)
#define IOCTL_UTL_DELETE_NAMED_CRITICALSECTION_BY_NAME  \
        CTL_CODE(FILE_DEVICE_UTL, 4, METHOD_BUFFERED, FILE_ANY_ACCESS)
#define IOCTL_UTL_DELETE_NAMED_CRITICALSECTION  \
        CTL_CODE(FILE_DEVICE_UTL, 5, METHOD_BUFFERED, FILE_ANY_ACCESS)
#define IOCTL_UTL_ENTER_NAMED_CRITICALSECTION  \
        CTL_CODE(FILE_DEVICE_UTL, 6, METHOD_BUFFERED, FILE_ANY_ACCESS)
#define IOCTL_UTL_LEAVE_NAMED_CRITICALSECTION  \
        CTL_CODE(FILE_DEVICE_UTL, 7, METHOD_BUFFERED, FILE_ANY_ACCESS)
#define IOCTL_UTL_TCM_ALLOC  \
        CTL_CODE(FILE_DEVICE_UTL, 8, METHOD_BUFFERED, FILE_ANY_ACCESS)
#define IOCTL_UTL_TCM_FREE  \
        CTL_CODE(FILE_DEVICE_UTL, 9, METHOD_BUFFERED, FILE_ANY_ACCESS)
#define IOCTL_UTL_MEM_MAP  \
        CTL_CODE(FILE_DEVICE_UTL, 10, METHOD_BUFFERED, FILE_ANY_ACCESS)

#ifdef __cplusplus
}

#endif // __cplusplus

网友:
//halio.h
#ifndef _HAL_IO_H
#define _HAL_IO_H

/* Wubin 2007327: For formatting hive partition. */
#define HIVE_FORMAT_FLAG 0xA5A5A5A5
#define FORMAT_HIVE_FLAG_ADDR *((volatile unsigned *)(0xAC008000 - 0x08))

#ifndef CTL_CODE
#define CTL_CODE( DeviceType, Function, Method, Access ) (                 \
    ((DeviceType) << 16) | ((Access) << 14) | ((Function) << 2) | (Method) \
)
#endif

#define MEASURE_ISR_PERFORMANCE

#ifdef MEASURE_ISR_PERFORMANCE

typedef struct tagISR_PER_COUNT
{
    DWORD        dwMinTime;
    DWORD        dwMaxTime;
    DWORD        dwTotalTime;
    DWORD        dwCount;
    DWORD        dwMaxTimeID;
}ISR_PER_COUNT, *PISR_PER_COUNT;

#endif

// define OEM Function start
// Function codes 0-2047 are reserved for Microsoft; codes 2048-4095 are reserved for OEMs and IHVs
//  A function code can be no larger than 4095
#define OEM_HAL_IO_CODE_START                                        2048

#define IOCTL_HAL_GET_SYS_CLOCK_INFO                        CTL_CODE(FILE_DEVICE_HAL, OEM_HAL_IO_CODE_START, METHOD_BUFFERED, FILE_ANY_ACCESS)
#define IOCTL_HAL_SET_SYS_CLOCK_INFO                        CTL_CODE(FILE_DEVICE_HAL, OEM_HAL_IO_CODE_START + 1, METHOD_BUFFERED, FILE_ANY_ACCESS)
#define IOCTL_HAL_INIT_DEEP_IDLE                                CTL_CODE(FILE_DEVICE_HAL, OEM_HAL_IO_CODE_START + 2, METHOD_BUFFERED, FILE_ANY_ACCESS)
#define IOCTL_HAL_SET_DEEP_IDLE_WAKE_SOURCE                CTL_CODE(FILE_DEVICE_HAL, OEM_HAL_IO_CODE_START + 3, METHOD_BUFFERED, FILE_ANY_ACCESS)
#define IOCTL_HAL_RESET_DEEP_IDLE_WAKE_SOURCE        CTL_CODE(FILE_DEVICE_HAL, OEM_HAL_IO_CODE_START + 4, METHOD_BUFFERED, FILE_ANY_ACCESS)
#define IOCTL_HAL_ENTER_DEEP_IDLE                                CTL_CODE(FILE_DEVICE_HAL, OEM_HAL_IO_CODE_START + 5, METHOD_BUFFERED, FILE_ANY_ACCESS)
#define IOCTL_HAL_INIT_ISR_MEASURE                                CTL_CODE(FILE_DEVICE_HAL, OEM_HAL_IO_CODE_START + 6, METHOD_BUFFERED, FILE_ANY_ACCESS)
#define IOCTL_HAL_START_ISR_MEASURE                                CTL_CODE(FILE_DEVICE_HAL, OEM_HAL_IO_CODE_START + 7, METHOD_BUFFERED, FILE_ANY_ACCESS)
#define IOCTL_HAL_STOP_ISR_MEASURE                                CTL_CODE(FILE_DEVICE_HAL, OEM_HAL_IO_CODE_START + 8, METHOD_BUFFERED, FILE_ANY_ACCESS)
#define IOCTL_HAL_QUERY_ISR_MEASURE                                CTL_CODE(FILE_DEVICE_HAL, OEM_HAL_IO_CODE_START + 9, METHOD_BUFFERED, FILE_ANY_ACCESS)
#define IOCTL_ENABLE_PLL2_FOR_USB                                CTL_CODE(FILE_DEVICE_HAL, OEM_HAL_IO_CODE_START + 10, METHOD_BUFFERED, FILE_ANY_ACCESS)
#define IOCTL_DISABLE_PLL2                                                CTL_CODE(FILE_DEVICE_HAL, OEM_HAL_IO_CODE_START + 11, METHOD_BUFFERED, FILE_ANY_ACCESS)

#define IOCTL_HAL_GET_POWER_STATE                                CTL_CODE(FILE_DEVICE_HAL, OEM_HAL_IO_CODE_START + 13, METHOD_BUFFERED, FILE_ANY_ACCESS)
#define IOCTL_HAL_SET_POWER_STATE                                CTL_CODE(FILE_DEVICE_HAL, OEM_HAL_IO_CODE_START + 14, METHOD_BUFFERED, FILE_ANY_ACCESS)

#define IOCTL_HAL_PM_GETIDLEMONTIME                                CTL_CODE(FILE_DEVICE_HAL, OEM_HAL_IO_CODE_START + 17, METHOD_BUFFERED, FILE_ANY_ACCESS)
#define IOCTL_HAL_PM_SETIDLEMONTIME                                CTL_CODE(FILE_DEVICE_HAL, OEM_HAL_IO_CODE_START + 18, METHOD_BUFFERED, FILE_ANY_ACCESS)

#define IOCTL_HAL_PM_REQUESTTURBO                                CTL_CODE(FILE_DEVICE_HAL, OEM_HAL_IO_CODE_START + 19, METHOD_BUFFERED, FILE_ANY_ACCESS)
#define IOCTL_HAL_PM_RELEASETURBO                                CTL_CODE(FILE_DEVICE_HAL, OEM_HAL_IO_CODE_START + 20, METHOD_BUFFERED, FILE_ANY_ACCESS)
#define IOCTL_HAL_PM_GETTURBOREQ                                CTL_CODE(FILE_DEVICE_HAL, OEM_HAL_IO_CODE_START + 21, METHOD_BUFFERED, FILE_ANY_ACCESS)

#define IOCTL_HAL_INVALIDATE_DCACHE_LINES                CTL_CODE(FILE_DEVICE_HAL, OEM_HAL_IO_CODE_START + 22, METHOD_BUFFERED, FILE_ANY_ACCESS)

// yanfeng for test
#define IOCTL_SWITCH_EXTERNAL_CLOCK                                CTL_CODE(FILE_DEVICE_HAL, OEM_HAL_IO_CODE_START + 23, METHOD_BUFFERED, FILE_ANY_ACCESS)

#define IOCTL_SDHC_GET_WRITE_PROTECT_STATUS                CTL_CODE(FILE_DEVICE_HAL, OEM_HAL_IO_CODE_START + 24, METHOD_BUFFERED, FILE_ANY_ACCESS)
// clock switch
#define IOCTL_HAL_CLOCK_SWITCH                  CTL_CODE(FILE_DEVICE_HAL, OEM_HAL_IO_CODE_START + 25, METHOD_BUFFERED, FILE_ANY_ACCESS)

// zpzeng for max6900
//Customize for iGo Navigator
#define IOCTL_HAL_GET_DEVICE_CODE                      CTL_CODE(FILE_DEVICE_HAL, OEM_HAL_IO_CODE_START + 26, METHOD_BUFFERED, FILE_ANY_ACCESS)
#define IOCTL_HAL_GET_MAP_CODE                      CTL_CODE(FILE_DEVICE_HAL, OEM_HAL_IO_CODE_START + 27, METHOD_BUFFERED, FILE_ANY_ACCESS)

#define IOCTL_HAL_GET_OALSYSINFO                                CTL_CODE(FILE_DEVICE_HAL, OEM_HAL_IO_CODE_START + 28, METHOD_BUFFERED, FILE_ANY_ACCESS)

// zhiguoxiong for test
#define IOCTL_SET_RTC_ALARM_TIME                                CTL_CODE(FILE_DEVICE_HAL, OEM_HAL_IO_CODE_START + 46, METHOD_BUFFERED, FILE_ANY_ACCESS)
#define IOCTL_DISABLE_RTC_ALARM                                        CTL_CODE(FILE_DEVICE_HAL, OEM_HAL_IO_CODE_START + 47, METHOD_BUFFERED, FILE_ANY_ACCESS)

#define IOCTL_HAL_CLOCK_QUERY                                        CTL_CODE(FILE_DEVICE_HAL, OEM_HAL_IO_CODE_START + 48, METHOD_BUFFERED, FILE_ANY_ACCESS)

//
#define IOCTL_HAL_RELEASE_DMA_BUF               CTL_CODE(FILE_DEVICE_HAL, OEM_HAL_IO_CODE_START + 52, METHOD_BUFFERED, FILE_ANY_ACCESS)
#define IOCTL_HAL_REQUEST_DMA_BUF               CTL_CODE(FILE_DEVICE_HAL, OEM_HAL_IO_CODE_START + 53, METHOD_BUFFERED, FILE_ANY_ACCESS)

// clock read
#define IOCTL_HAL_CLOCK_READ                                        CTL_CODE(FILE_DEVICE_HAL, OEM_HAL_IO_CODE_START + 54, METHOD_BUFFERED, FILE_ANY_ACCESS)

// get GPS data buf address
#define IOCTL_HAL_GET_GPS_DATA_BUF              CTL_CODE(FILE_DEVICE_HAL, OEM_HAL_IO_CODE_START + 55, METHOD_BUFFERED, FILE_ANY_ACCESS)

// get multimedia data buf address
#define IOCTL_HAL_GET_MM_DATA_BUF               CTL_CODE(FILE_DEVICE_HAL, OEM_HAL_IO_CODE_START + 56, METHOD_BUFFERED, FILE_ANY_ACCESS)

#define IOCTL_HAL_CORE_ADJUST                                        CTL_CODE(FILE_DEVICE_HAL, OEM_HAL_IO_CODE_START + 57, METHOD_BUFFERED, FILE_ANY_ACCESS)

// Lock cache
#define IOCTL_HAL_LOCK_CACHE                                        CTL_CODE(FILE_DEVICE_HAL, OEM_HAL_IO_CODE_START + 58, METHOD_BUFFERED, FILE_ANY_ACCESS)

// Unlock cache
#define IOCTL_HAL_FREE_CACHE                                        CTL_CODE(FILE_DEVICE_HAL, OEM_HAL_IO_CODE_START + 59, METHOD_BUFFERED, FILE_ANY_ACCESS)

// get Display data buf address
#define IOCTL_HAL_GET_DISPLAY_DATA_BUF          CTL_CODE(FILE_DEVICE_HAL, OEM_HAL_IO_CODE_START + 60, METHOD_BUFFERED, FILE_ANY_ACCESS)

// get VideoCodec data buf address
#define IOCTL_HAL_GET_VCODEC_DATA_BUF           CTL_CODE(FILE_DEVICE_HAL, OEM_HAL_IO_CODE_START + 61, METHOD_BUFFERED, FILE_ANY_ACCESS)

//  This IOCTL code is used by I2C driver to submit an i2c transaction to the
//  kernel for processing.
#define IOCTL_KERNELI2C_SUBMIT                               CTL_CODE(FILE_DEVICE_HAL, OEM_HAL_IO_CODE_START + 62, METHOD_BUFFERED, FILE_ANY_ACCESS)
#define IOCTL_SET_RTC_WAKEUP_TIME                                CTL_CODE(FILE_DEVICE_HAL, OEM_HAL_IO_CODE_START + 63, METHOD_BUFFERED, FILE_ANY_ACCESS)

// get OEM specific value in EFuse
#define IOCTL_HAL_GET_BTMACADDR                CTL_CODE(FILE_DEVICE_HAL, OEM_HAL_IO_CODE_START + 64, METHOD_BUFFERED, FILE_ANY_ACCESS)
#define IOCTL_HAL_GET_CUSTOMERNUM              CTL_CODE(FILE_DEVICE_HAL, OEM_HAL_IO_CODE_START + 65, METHOD_BUFFERED, FILE_ANY_ACCESS)
#define IOCTL_HAL_GET_FURTURENUM               CTL_CODE(FILE_DEVICE_HAL, OEM_HAL_IO_CODE_START + 66, METHOD_BUFFERED, FILE_ANY_ACCESS)
#define IOCTL_HAL_GET_OEMVALUE                 CTL_CODE(FILE_DEVICE_HAL, OEM_HAL_IO_CODE_START + 67, METHOD_BUFFERED, FILE_ANY_ACCESS)
// get OEM data buf address
#define IOCTL_HAL_GET_OEM_DATA_BUF             CTL_CODE(FILE_DEVICE_HAL, OEM_HAL_IO_CODE_START + 68, METHOD_BUFFERED, FILE_ANY_ACCESS)

#define IOCTL_HAL_GET_RTC                              CTL_CODE(FILE_DEVICE_HAL, OEM_HAL_IO_CODE_START + 69, METHOD_BUFFERED, FILE_ANY_ACCESS)

// get dbg data buf address
#define IOCTL_HAL_GET_DBG_DATA_BUF             CTL_CODE(FILE_DEVICE_HAL, OEM_HAL_IO_CODE_START + 70, METHOD_BUFFERED, FILE_ANY_ACCESS)

// Get Reg value
#define IOCTL_HAL_GET_REG_CLK_EN            CTL_CODE(FILE_DEVICE_HAL, OEM_HAL_IO_CODE_START + 71, METHOD_BUFFERED, FILE_ANY_ACCESS)

#define IOCTL_SET_EXT_REAL_TIME                                        CTL_CODE(FILE_DEVICE_HAL, OEM_HAL_IO_CODE_START + 72, METHOD_BUFFERED, FILE_ANY_ACCESS)
#define IOCTL_GET_EXT_REAL_TIME                                        CTL_CODE(FILE_DEVICE_HAL, OEM_HAL_IO_CODE_START + 73, METHOD_BUFFERED, FILE_ANY_ACCESS)

// Set power manager pad's configuration
#define IOCTL_HAL_SET_PM_PAD_CFG            CTL_CODE(FILE_DEVICE_HAL, OEM_HAL_IO_CODE_START + 74, METHOD_BUFFERED, FILE_ANY_ACCESS)

// Get power manager pad's configuration
#define IOCTL_HAL_GET_PM_PAD_CFG            CTL_CODE(FILE_DEVICE_HAL, OEM_HAL_IO_CODE_START + 75, METHOD_BUFFERED, FILE_ANY_ACCESS)

// Get power manager pad's configuration
#define IOCTL_HAL_QUERY_PM_PAD_CFG_INFO   CTL_CODE(FILE_DEVICE_HAL, OEM_HAL_IO_CODE_START + 76, METHOD_BUFFERED, FILE_ANY_ACCESS)

#endif

网友:
你好,kieven2008

我将你提供的代码,放到common中,编译成功。但运行时:
if (!KernelIoControl(IOCTL_HAL_GET_DISPLAY_DATA_BUF,
                                NULL,
                                0,
                                &temp_p_fromkernel,
                                sizeof(BUF_INFO),
                                NULL))
                        {
                                RETAILMSG(1, (_T("KernelIoControl(IOCTL_HAL_GET_DISPLAY_DATA_BUF) Failed: %d\r\n"),GetLastError()));
                                return FALSE;
                        }
出现,输出:50,即不支持请求。

应该是驱动的问题吧,驱动没有实现这个IOCTL请求,是不?

网友:
再问一下kieven2008 ,你的TCPMP的视频播放引擎是什么?DirectDraw、GDI还是其它?

网友:
  难道还会出现致命错误吗??我没有遇到KernelIoControl类似的问题,TCPMP 针对A4移植花了很多时间.

   因本人不是做驱动的,不过记得好象驱动没有做什么针对修改,TCPMP修改部分全部就是这些了.
   建议把上述我修改的几个地方重点调试一下,有可能是CPU ID 问题,
具体什么原因你得跟你们做驱动的programmer交流一下才行

网友:
当然是framebuffer

网友:
OK了

多谢!

我只增加了Sleep(50),然后使用GDI就可以了,不再出现错误。
结帖,给分。

我会再开一帖,请kieven2008去接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