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中scatter问题

楼主:
linux中的脚本文件.lds
SECTIONS {
  first  0x00000000 : { head.o init.o }
  second 0xb0004000 : AT(2048) { leds.o }
}

这个写成ADS的.scf怎么写啊~~

我写的是这个,但是很多错误啊!
LR_1 0x0000
        ER_ROM 0x0000
        {
                head.o (+ENTRY)
                *(+RO)
        }
        ER_ROM1 0x1000
        {
                init.o (+FIRST)
                *(+RO)
        }
        ER_ROM2 0x2048
        {
                leds.o (+SECOND)
                *(+RW, +ZI)
        }
}

网友:
ADS的分散加载,研究不多,一般都是超网上格式写的,运行ok的。
是不是楼主这个关键字和地址位数问题??

搜索一下 ADS的分散加载,还是很多的。
http://hubeihuyanwei.blog.163.com/blog/static/28205284200911574507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