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向DM9000A网卡芯片的寄存器写值?在线等!

楼主:
我正在看DM9000A网卡的驱动,遇到一段代码看不明白。请各位大侠帮忙,坚决给分。

UI32 FLASH_DATA = (0xbf000000 + 0x188102);
UI32 FLASH_ADDR = (0xbf000000 + 0x100102);
void dm_outb(unsigned char out_addr, unsigned char out_data)//out_addr是寄存器地址,out_data要写入寄存器的数
//据。
{
        unsigned short n_out_data = 0;

        n_out_data = ((unsigned short)out_data) & 0xff;

        if( out_addr )
        {
                *((volatile UI16*)FLASH_DATA) = n_out_data;
        }
        else
        {
                *((volatile UI16*)FLASH_ADDR) = n_out_data;
        }
}

我暂时的理解是其中FLASH_DATA是寄存器数据在内存中的地址,FLASH_ADDR是寄存器地址在内存中的地址。至于内存地址和寄存器地址是如何映射的,也不是很清楚。尤其不知道0x188102,0x100102,这两个值是谁确定的。如何确定。

网友:
DM9000A datasheet参见http://www.cs.columbia.edu/~sedwards/classes/2010/4840/Davicom-DM9000A-Ethernet-controller.pdf
寄存器地址和数据都是8位
具体如何访问可能取决于你的板子的硬件译码或地址怎么map
从#define的字面上同意你的理解 不过看代码似乎是反过来的 有些奇怪
那两个值需要看板子的硬件设计资料

网友:
谢谢,toborac,板子的硬件设计资料我只有原理图。您说的反过来是指哪里?我的msn:zheng_wen_fei@live.cn加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