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的问题

楼主:
现在碰到了一个问题。。。。在USB枚举这一块

在枚举的工程中
当插入USBdevice后。出现了一个RESET的中断,之后马上就会出现一个SUSPEND中断,这正常吗?出现这个中断我该怎么处理,是硬件的问题还是软件的问题

网友:
是会有这样的中断吧,没什么影响

网友:
那我对这个中断的处理呢。收到这个中断后。。我难道要RESET一把。。还是就不管他呢

网友:
对USB的System Status Register进行一定处理,如果是USB枚举完成的阶段出现SUSPEND中断还要通知系统UFN_SUSPEND

网友:
如果他出现了一个suspend中断后,,,如果按照常理。。你不去reset他,他之后还能通信吗?需要我手动reset吗?

网友:
我的BSP中接收到SUSPEND中断没进行RESET

网友:
我的BSP里面也没有。。难道是PC机器那边在不停的去RESET

网友:
友情帮顶来学习了。呵呵

网友:
哥们。。。我现在就很奇怪我的问题。。我现在收到一个RST中断后,我会再收到一个SUSPEND中断,之后再又是一个RESET中断,之后会来一个中断,但此时我来的中断EP0的IN和OUT都有中断。这让我很费解。枚举都没开始怎么可能有IN TOKEN呢

网友:
希望能顶上去啊

在枚举的过程中我始终是发现INTOKEN和SETUP包交替着出现,根据协议和网上的帖子来看,枚举的过程中不该有INTOKEN的出现。

还有我想问下。。我收到了一个SETUP包的大小是256字节。。这可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