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kefile的有关目标的问题?

楼主:
我拿到一个makefile_A,看到里面有一下目标。
all: os app
但是这个makefile的最后又include了一个makefile_B。而且这个makefile里面也有all目标。
执行的时候,好像有时候执行了makefile_B的all目标,有时候又没有执行?

我被搞糊涂了,碰到里面有两个all目标的makefile,make是怎么执行的啊?两个all都执行还是,只是执行第一个all?

网友:
自己顶一个吧

网友:
第一个是确定要执行的。

网友A:
incluDe命令一般包含的是make定义文件或自动生成的倚赖信息文件,如incluDe foo.mk这样,
目标应写在一个文件中。
你这样包含并还有同名目标,是在制造混乱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incluDe命令一般包含的是make定义文件或自动生成的倚赖信息文件,如incluDe foo.mk这样,
目标应写在一个文件中。
你这样包含并还有同名目标,是在制造混乱啊

是这样的,住makefile是生产.o, include的makefile文件是进行吧生产的.o文件进行打包长.a文件。后者比较通用,所以放到一个里面。

大家有没有这样的范例?

网友:
这种是多个makefile的情况,很正常牙,很多东西都是这样的。
make本来就不是执行与不执行。他会首先判断文件是否更新,只有更新了,才会根据规则来重新编译。
如果第二个makefile里面的目标都没有更新,自然就不用编译了
至于顺序,一般是先看子makefile的,不然要子makefile文件也没有意义。

网友:
all:
        @echo first line

all:
        @echo second line

看一下上面这个例子:
碰到两个相同的目标,windows 下nmake, linux 下gmake 都会给出Warning 信息
但是, 但nmake 会执行第一个,显示first line,
而linux 下gmake 会执行第二个, 显示 second line.

确实,这样的书写会造成一定的混乱,但其执行过程还仍然是固定的。